网卡奇怪的问题

楼主:
两块arm板传输大量数据,传输一段时间之后,网卡居然ping不通了,难道是应用程序能把网卡累死?重启之后网卡恢复正常

网友:
硬件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小,很可能是网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应用程序造成的?

网友A:
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及时从网卡中读出数据,造成网卡芯片数据溢出,这个时候,他不会接受新的数据。
你应该查询网卡的isr是否存在数据溢出。最好使能溢出中断。如果存在溢出,在对网卡进行复位处理,重新初始化。。。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是一次接受中断只接受一个数据包,而不是所有的数据包。。。

网友:
学习了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及时从网卡中读出数据,造成网卡芯片数据溢出,这个时候,他不会接受新的数据。
你应该查询网卡的isr是否存在数据溢出。最好使能溢出中断。如果存在溢出,在对网卡进行复位处理,重新初始化。。。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是一次接受中断只接受一个数据包,而不是所有的数据包。。。

网友:
arm上的网卡驱动与pc上的不一样?pc上不会因为没有及时读取数据而崩溃吧

网友:
你现在中断是边沿触发的么?

试试改成电平触发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