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脑晶体震荡时钟的准确度,大致在什么样的数量级。

楼主:
如题,我是出于HIFI目的,问这个问题的。

网友:
不懂,能不能用科学计数法和公制告诉我,或者告诉我PPM三个字母全拼是什么。

网友:
ppm是英文parts per million的缩写,译意是每百万分中的一部分,即表示百万分之(几),或称百万分率。

网友:
能不能稍微形象一点的,比如走多少年,会累计误差一秒。

网友:
问题不在于走多久会出错,关键是给时钟提供的电能够撑多久。现在的晶体一般都是20个PPM,更精确的有10个PPM,如果你用32768HZ的时钟晶体,你算下,1/32768秒的误差是10/1000000,那么一秒的误差就是
1/32768*10/1000000
一天的误差就是
1/32768*10/1000000*24*60*60=0.0000263671875秒
一年的误差就是
0.0000263671875秒*365=0.0096240234375秒
一百年的误差也就是0.96240234375秒

看到了吧,一百年的误差连一秒都不到。

楼主还在关心这个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