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调试问题(基础问题)

楼主:
兄弟们好啊
    鄙人目前在使用仿真器(banyan仿真器)调试PXA270开发板,目前对仿真器的工作原理还是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
在调试过程中,
1  仿真器是否彻底代替目标CPU核?也就是CPU核不工作
2  边界扫描链存在的作用
   A 边界扫描链彻底断开CPU核与外围电路的联系从而不工作?
   B 边界扫描链断开以上二者的联系,但同时又通过扫描链做为二者连接的桥梁,从而扫描链就可以监控输入输出以实现调试的目的

网友:
大牛们来帮帮忙啊

网友:
cpu核是要工作的,仿真器只是一个环境,将目标代码下载到PXA270开发板的SDRAM上,运行时必须CPU核工作,然后运行的一些状态信息等通过JTAG通知给仿真器,再在开发环境上显示出来.
以上为个人理解.

网友A:
1)cpu是工作的,只是cpu支持在线片上调试(On-chip dugger)
所谓的TDMI的D和I,就是片上调试的意思

TDMI 的基本含义为:
T-支持16 为压缩指令集Thumb
D-支持片上Debug
M-内嵌硬件乘法器(Multiplier)
I-嵌入式ICE,支持片上辅助调试

2)所谓边界扫描就是将cpu芯片内部所有的引脚通过边界扫描单元(BSC)串接起来,从 JTAG的TDI引入,TDO引出。芯片内的边界扫描链由许多的BSC组成,通过这些扫描单元,可以实现许多在线仿真器的功能。

一旦进入调试状态,调试指令和数据从TDI进入,沿着测试链通过测试单元送到芯片的各个引脚和测试寄存器中,通过不同的测试指令来完成不同的测试功能。包括用于测试外部电气连接和外围芯片功能的外部模式以及用于芯片内部功能测试(对芯片生产商)的内部模式,还可以访问和修改CPU寄存器和存储器,设置软件断点,单步执行,下载程序等。

网友:
楼上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cpu是工作的,只是cpu支持在线片上调试(On-chip dugger)
所谓的TDMI的D和I,就是片上调试的意思

TDMI 的基本含义为:
T-支持16 为压缩指令集Thumb
D-支持片上Debug
M-内嵌硬件乘法器(Multiplier)
I-嵌入式ICE,支持片上辅助调试

2)所谓边界扫描就是将cpu芯片内部所有的引脚通过边界扫描单元(BSC)串接起来,从 JTAG的TDI引入,TDO引出。芯片内的边界扫描链由许多的BSC组成,通过这些扫描单元,可以实现许多在…

1,D-片上Debug ,具体来讲怎么理解?(仿真器用了好一阵子了,但是对这些原理还是很模糊)
2,根据上面的理解,仿真器没有替代CPU核,也就是说CPU的核还是在工作,对吧。
3,调试模式下,CPU工作时钟由仿真器提供,工作速度变慢,同时,仿真器控制着cpu的运行?

网友:
Cpu是工作的,只不过你是通过这个jtag来扫描CPU的边界寄存器,然后可以通过TDI,YCK,TDO等几个线来发送命令,插入指令控制CPU的单步执行
控制Cpu暂停是可能的,因为有相关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