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短的C程序,出现问题!!

楼主(2009-07-23):
一个简短的C程序,出现问题!!
很简单的一个才程序,编译没错,运行是错误:CXX0030: Error: expression cannot be evaluated
#include
typedef enum
{
aaa,
bbb,
ccc
}test;
typedef struct
{
int month;
int day;
int year;
test g;
}TCB;
TCB *ttt;
void main()
{
ttt->g = ccc;
printf("%d\n", ttt->g);
}
如果不声明指针就可以运行,比如我声明:
TCB ttt
下面改成:
ttt.g
十万火急!!!请高手指点
声明
CCC
expression
cannot
error

网友A:
你没有为ttt 分配内存啊,只给他一个指针!
在ttt-> = ccc; 前面加一句 ttt = new TCB;就可以了。
还有 最好是TCB *ttt = NULL;虽然全局变量时默认初始化的,不过自己初始化会是个好习惯!~

网友B:
楼上的说发是对的,不过,如果是c不是c++的就不能用new了,应该用ttt = (TCB*)malloc(sizeof(TCB));

网友C(2009-10-26):
谢谢LZ..白拿了10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