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开发一个windows下的微型打印机驱动,大家有什么可 ...

楼主(2009-07-13):
准备开发一个windows下的微型打印机驱动,大家有什么可以参考的资料,目前还没有思路
准备开发一个windows下的微型打印机驱动,大家有什么可以参考的资料,目前还没有思路
打印机驱动
开发
资料

网友A:
ddk source +ddk help

网友B:
首先研究打印机,看看应该怎么控制,然后选择合适的控制接口,根据这两点开发你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