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万能遥控设计与实现

楼主:
        运用ISD1760芯片的录音功能来录制其他遥控发出的红外波,以此原理设计一个万能遥控。
重点需要研究的问题:
ISD1760录音、无线收发模块。

    麻烦大家给个思路,,参考···谢谢咯。

网友:
比如说声音放大键
用你那芯片把接收到的红外线信号特征记录下来,用的时候调出记下来的特征码发射

网友:
想法很好,继续关注

网友:
当然这样弄的话 你要把每种遥控器的每个按键先都录进去才行

网友:
红外发射,出来的都是编码,0 和  1 你要通过了解红外编码,什么情况下 是红外发射的起始条件,什么情况是发射的编码,什么情况是红外结束信号,然后,把这些数据保存起来

网友:
楼主的想法 的确很不错。

但我个人感觉实行起来,有一定难度,好像非常难具体实现。

网友:
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相似的资料,拿出来分享一下嘛,呵呵

网友A:
你的将各种遥控器的每个按键波形全都记录下……
每种遥控器的波形和脉宽还有数据等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将各种遥控器的每个按键波形全都记录下……
每种遥控器的波形和脉宽还有数据等都不一样

全部也没有必要
遥控器开始的Lead code都是一样的
只要记下Lead code 后面的custom code两个字节和data code两个字节就行了 也就是说把这四个字节的信息记录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四个字节???不可能吧

网友:
是的,而且还是最多只能用4个字节,一般按键不多的话都是只用data code的一个字节(按键小于256的境况)。当然前提是用最普遍的NEC编码方式。

网友:
脉宽数据 就四个字节??  普通的遥控器出来的编码数据 就四个字节?

网友:
http://d.download.eeworld.net/down/1450980/j10chinese
搜一下遥控器编码方式就知道了,这是我刚才搜到的,你可以看下

网友:
想法很好,但不一定能实现。
红外编码一般是38K - 40K的方波。
ISD1760的规格我不了解,但作为录音可能采样率只有16K或者8K吧。

网友:
这个东西市面上已经有了

说是可以学习标配遥控器的编码

不过不知道人家是直接用红外接收实现记录,还是用录音模块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将各种遥控器的每个按键波形全都记录下……
每种遥控器的波形和脉宽还有数据等都不一样

全部也没有必要
遥控器开始的Lead code都是一样的
只要记下Lead code 后面的custom code两个字节和data code两个字节就行了 也就是说把这四个字节的信息记录下来就可以了

不同的遥控芯片,规则是不一样的!

网友:
是的规则是不一样
但如果有很多是使用这样的规则的话就可以忽略其他特殊的规则,当然这是基于分析遥控器编码规则后直接把传输的数据存下来的方法,这样的做的好处是模拟的正确率高不足是遥控器编码规则有很多。
另一种方法就是纯粹的把波形给存下来,这样就不用管编码规则的问题,但往往会出现正确率低的问题,估计楼主还是会选这种方法了。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将各种遥控器的每个按键波形全都记录下……
每种遥控器的波形和脉宽还有数据等都不一样

全部也没有必要
遥控器开始的Lead code都是一样的
只要记下Lead code 后面的custom code两个字节和data code两个字节就行了 也就是说把这四个字节的信息记录下来就可以了

不同的遥控……

网友:
想法不错,但是没有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