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寻址方式怪不怪!

楼主(2010-05-06):
看看这个寻址方式怪不怪!
NUM1 DW 5678H ,1234H ; 双精度数12345678H
NUM2 DW 0ABCDH ,6789H ; 双精度数6789ABCDH
MOV AX ,NUM1
ADD AX ,NUM2 ;两低位字相加
MOV SUM ,AX ;和放在SUM中
MOV AX ,NUM1+2
ADC AX ,NUM2+2
;两高位字相加,同时加上进位CF
MOV SUM+2 ,AX
在上面加色的部分,是把NUM 的地址加2,然后取值给 AX
BUF DB 80
DB 0
DB 80 DUP(0)
MOV CL , BUF+1
;CX?字符个数
而这里的 BUF+1却是将 BUF的值加1 送给 CL
请高手指教,为什么同样的寻址方式,有不同的解释。如果有错,请指正!

网友A:
没问题啊
先做低位加法,然后做ADC带进位的高位加法,低位存在sum低位 高位存在sum高位
汇编都是这么做的,CPU数据总线宽度决定的,ALU里面一次就只能做32bit的运算
lz是学生吧 去看看数电ALU的设计,再看汇编

网友B:
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我是说为什么上面的两个例子:NUM+2是地址值加2,BUF+1却是BUF的值加1,而不是BUF的地址值加1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