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触摸屏排线传输中的电磁干扰

楼主(2010-03-30):
电容触摸屏排线传输中的电磁干扰
电容式触摸屏信号经过大概1m长排线传输到芯片进行处理的时候出现了信号偏大,是不是排线附加了耦合电容?用手握住排线时候严重影响信号,这是什么原因?将排线像麻绳那样扭起来时候也会出现干扰。怎么处理这种干扰呢,加锡纸保护行么?
PS:电容触摸屏信号分行列两路。
信号
电容触摸屏
电磁干扰
影响

网友A:
不了解电容式触摸屏出来的是什么信号,那么长的线肯定很容易耦合外部干扰,就是自己的信号串拢也很严重,人休靠近的时候就会有50Hz工频干扰,可以在外面包成铜纸试试,要不就转换成LVDS信号传输,会增加很多成本

网友B:
电容触摸屏出来的是两路信号,一路是0.5M左右的脉冲驱动信号,另外一路是检测到的信号。

网友C:
是屏到触摸芯片的线??还是芯片到芯片的线?

网友D:
1m的传输?

网友E:
怎么会传输这么远啊?1m ?
楼主 先了解下 电容式触摸屏的优缺点吧,这样才知道在用电容式触摸屏 时该注意哪些问题。
另外既然采用1M 这么远的传输,就应该采用屏蔽线缆,不要采用不同线。
另哇 还得 考虑驱动。

网友F:
1M的线 肯定会有干扰
楼主可以选用屏蔽线 最好是单独屏蔽每根信号,如果信号幅值太低 则需要加驱动

网友G:
谢谢大家了,我这是用线把电容屏的信号引出来到芯片进行测试的一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