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 CE下使用net use命令怎么输入密码?

楼主:
我使用的是Win CE 5.0系统,想用net use 命令来访问局域网共享资源。
MSDN中对此的格式说明是:
net use [|*] [] [/user:] [/d]

我按照上面的格式输入:net use ee \\ll\filename /user:hf,然后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如下图:

若共享资源设有密码,则输入密码;若无密码,则直接点击“OK”便可。

我的问题是:
可不可以在上面的net use语句中就写入密码,之后就不需要弹出上图的对话框了。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A:
net use ee \\ll\filename /user:hf password

网友:
引用 网友A:
net use ee \\ll\filename /user:hf password

谢谢!不过行不通的。见图:

“net use ee \\ll\filename /user:hf”后面的/user:之后不能接空格。如果是用/user:hf/1234,则会将hf当作Domain的内容,而1234是User Name的内容。

我觉得很想不通的就是,可以在这句net use中输入用户名和域名,怎么密码就不行呢!

网友A:
用手边的两个WinCE5.0/6.0设备试了下,连你上面的对话框都弹不出来 支持的更差
上面的命令格式说明里面也没有密码选项,应该是不支持的了,你可以在PC上执行下,是支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手边的两个WinCE5.0/6.0设备试了下,连你上面的对话框都弹不出来 支持的更差
上面的命令格式说明里面也没有密码选项,应该是不支持的了,你可以在PC上执行下,是支持的

呵呵,我现在已经解决了!开心啊!
是这么做的,格式:
net use [localname] [\\remotename\sharefolder] /password:password  /user:username

你试试看。如果还是不行,可能你的CE系统,在定制内核的时候没有加入相应的模块。
使用NET USE需要底层支持的。

网友:
恭喜啊

/password:这个选项在pc上都是不支持的,看来你那机子的net.exe被OEM厂商重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