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驱动问怪异题请教

楼主:
我们开发了一块pci9052芯片的PCI接口板,出现怪异问题,请帮忙分析下!

基于PDC1000开发的接口板(使用PCI9052)。 数据采集有两部分,第一部分较少数据读写;第二部分大量数据频繁读写(80ms定时器,每80ms有2048次*3*12位/次,时钟由2M晶振产生,瞬间读写速度大概2-3M/s),但这80ms只有20-30ms有读写。
电脑开机马上(电脑开机2,3分钟即进行)连接测量仪器,第一部分数据读写没问题,采用第二部分读写会出现电脑自动重启。
windbg分析dmp文件是f4错误。(网上请教说是:This system bugchecked when the critical process csrss.exe failed an I/O operation due to insufficient non-paged pool. 应该是发生了内存越界之类错误)
CRITICAL_OBJECT_TERMINATION (f4)
A process or thread crucial to system operation has unexpectedly exited or been
terminated.
Several processes and threads are necessary for the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when they are terminated (for any reason), the system can no
longer function.
Arguments:
Arg1: 00000003, Process
Arg2: 892816c0, Terminating object
Arg3: 89281834, Process image file name
Arg4: 805d220a, Explanatory message (ascii)

但若电脑开机=10分钟左右再连接机器测量会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是不是驱动的问题,还是接口板硬件问题?

谢谢!能推荐点解决办法吗?

网友:
你的PCI接口板有自己的驱动程序么?系统蓝屏前后,驱动在干什么?

网友A:
是的,基于开发板改了下数据线和地址线的位数。
系统蓝屏前后,在读写数据,

不知道是硬件有限制,还是驱动有问题。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基于开发板改了下数据线和地址线的位数。
系统蓝屏前后,在读写数据,

不知道是硬件有限制,还是驱动有问题。帮忙分析下,谢谢!

1. 修改前会蓝屏么?
2. 有设备驱动源码么?跟踪一下,看看蓝屏前,驱动在干什么。
3. 蓝屏一般来说是驱动造成的。当然,很多时候驱动问题是由于硬件有问题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