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地图在wince5.0上可以运行,在wince6.0上无法运行

楼主(2010-03-19):
GPS地图在wince5.0上可以运行,在wince6.0上无法运行
一个国外客户发了一个国外地图过来,在wince5.0上面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但在wice6.0上面运行时,发生严重错误,地图完全进不去。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GPS地图
原因
WindowCE

网友A:
只能说明这个地图是专为CE5.0开发的,不是这CE6.0
不通用的

网友B:
地图专门为5.0定制的,或者是你的6.0和5.0系统组件不同,6.0里的缺少了地图运行的必要组件。

网友C:
理论上wince6.0的API是对wince5.0兼容的,因此理论上能在CE5.0上运行就应该能在CE6.0上面运行。因此,你需要关注的是是不是驱动不正确或者系统组件不全。

网友D:
平台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E:
技术有限,目前还没办法解决
谢谢楼上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