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M51&AVR交通灯源码分析

楼主:
     小弟觉得该开发板的代码写得很好,特意上传代码一起探讨,但是关于交通灯的源码有点看不懂,希望大虾们指导指导。
     交通灯实验要求红灯亮15秒,绿灯亮10秒,黄灯亮5秒,当红灯切换为绿灯或者绿灯切换为红灯,要实现灯闪烁。红灯、绿灯、黄灯的点亮持续时间可以通过串口来修改,并在下一个循环中更新数值。

#include "stc.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typedef char               INT8;
typedef int                INT16;
typedef long               INT32;

#define TIMER0_INITIAL_VALUE 5000

#define HIGH               1
#define LOW                0

#define ON                 1
#define OFF                0

#define SEG_PORT           P0

#define LS164_DATA(x)      {if((x))P0_4=1;else P0_4=0;}
#define LS164_CLK(x)       {if((x))P0_5=1;else P0_5=0;}

#define NORTH_R_LIGHT(x)   {if((x))P2_0=0;else P2_0=1;}
#define NORTH_Y_LIGHT(x)   {if((x))P2_1=0;else P2_1=1;}
#define NORTH_G_LIGHT(x)   {if((x))P2_2=0;else P2_2=1;}

#define SOUTH_R_LIGHT(x)   {if((x))P2_3=0;else P2_3=1;}
#define SOUTH_Y_LIGHT(x)   {if((x))P2_4=0;else P2_4=1;}
#define SOUTH_G_LIGHT(x)   {if((x))P2_5=0;else P2_5=1;}
//-----------------------------------------------------

#define UART_MARKER         0xEE    //数据帧首部标识

UINT8  Timer0IRQEvent=0;            //定时器0中断事件
UINT8  Time1SecEvent=0;             //定时1秒事件
UINT8  Time500MsEvent=0;            //定时500毫秒事件
UINT8  TimeCount=0;                  //计数器

UINT8  SegCurPosition=0;            //数码管

UINT8  LightOrgCount[4]={15,5,15,5};//交通灯计数初始值
UINT8  LightCurCount[4]={15,5,15,5};//交通灯计数当前值

UINT8  TrafficLightStatus=0;          //当前交通灯状态

//共阳极数码管字型码,并且保存在程序存储区,节省RAM资源
code UINT8  SegCode[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共阳极数码管片选数组,并且保存在程序存储区,节省RAM资源
code UINT8  SegSelTbl[4]={0x07,0x0b,0x0d,0x0e};
UINT8  SegBuf[4]   ={0};         //数码管显示缓冲区

typedef struct _LIGHT_VAL
{
    UINT8 Head;
    UINT8 val[4];
}LIGHT_VAL;

typedef union _LIGHT_VAL_EX
{
     LIGHT_VAL lv;
     UINT8    p[5];
}LIGHT_VAL_EX;

void LS164Send(UINT8 byte)
{
   UINT8 j;

   for(j=0;j<=7;j++)
   {

     if(byte&(1<<(7-j)))
     {
            LS164_DATA(HIGH);
         }
         else
         {
            LS164_DATA(LOW);
         }

     LS164_CLK(LOW);
     LS164_CLK(HIGH);
   }
}

void SegRefreshDisplayBuf(UINT8 s1)
{
        SegBuf[0] = s1%10;
        SegBuf[1] = s1/10;
        SegBuf[2] = s1%10;
        SegBuf[3] = s1/10;

}

void SegDisplay(void)
{
   unsigned char  t;

   SEG_PORT = 0x0F;  //熄灭所有数码管

   t = SegCode[SegBuf[SegCurPosition]];   //确定当前的字型码

   LS164Send(t);

   SEG_PORT = SegPosition[SegCurPosition];//选中一个数码管来系显示

   if(++SegCurPosition>=4)
   {
            SegCurPosition=0;
   }
}

void TimerInit(void)
{
   TH0 = (65536-TIMER0_INITIAL_VALUE)/256;
   TL0 = (65536-TIMER0_INITIAL_VALUE)%256; //定时5MS
   TMOD = 0x01;

}

void Timer0Start(void)
{
      TR0 = 1;
         ET0 = 1;
}

void PortInit(void)
{
         P0=P1=P2=P3=0xFF;
}
void UartInit(void)
{
        SCON=0x40;    //10位异步收发
        T2CON=0x34;   //使用T/C2为波特率发生器
        RCAP2L=0xD9; //9600波特率
        RCAP2H=0xFF;
        REN=1;        //允许串口接收
     ES=1;         //允许串口中断
}
void UartSendByte(UINT8 byte)
{
        SBUF=byte;
     while(TI==0);
     TI=0;
}
void UartPrintfString(INT8 *str)
{
        while(str && *str)
    {
                UartSendByte(*str++);
    }
}
void main(void)
{
    UINT8 i=0;
PortInit();
TimerInit();
    Timer0Start();
    UartInit();
    SegRefreshDisplayBuf (LightCurCount[0]);
    EA=1;
    NORTH_R_LIGHT(ON);
SOUTH_G_LIGHT(ON);

while(1)
    {
                if(Timer0IRQEvent)//T/C0中断事件
                {
            Timer0IRQEvent=0;
            TimeCount++;

            if(TimeCount>=200)//计数到1秒
            {
                          TimeCount=0;

                          if(LightCurCount[0])
                {
                    TrafficLightStatus=0;//状态0
                }
                          else if(LightCurCount[1])
                {
                    TrafficLightStatus=1; //状态1
                }
                          else if(LightCurCount[2])//状态2
                {
                    TrafficLightStatus=2;
                }
                else if(LightCurCount[3])//状态3
                {
                                  TrafficLightStatus=3;
                }
                else //所有计数值为0时,交通灯当前计数值重载初值
                {
                   for(i=0;i<4;i++)
                   {
                     LightCurCount[i]=LightOrgCount[i];
                   }
                   TrafficLightStatus=0;
                }

                                switch(TrafficLightStatus)//根据不同的交通灯状态进行相对应的亮灯操作
                                {
                                  case 0:
                    {
                        NORTH_R_LIGHT(ON);
                        SOUTH_R_LIGHT(OFF);
                        NORTH_G_LIGHT(OFF);
                        SOUTH_G_LIGHT(ON);
                                         NORTH_Y_LIGHT(OFF);
                        SOUTH_Y_LIGHT(OFF);
                    }
                    break;

                    case 1:
                    {
                        if(LightCurCount[1]%2)//状态切换,闪烁操作
                        {
                                            NORTH_R_LIGHT(ON);
                           SOUTH_G_LIGHT(ON);
                        }
                        else
                        {
                                            NORTH_R_LIGHT(OFF);
                           SOUTH_G_LIGHT(OFF);
                        }

NORTH_Y_LIGHT(ON);
                        SOUTH_Y_LIGHT(ON);

                    }
                    break;

                    case 2:
                    {
                        NORTH_R_LIGHT(OFF);
                        SOUTH_R_LIGHT(ON);
                        NORTH_G_LIGHT(ON);
                        SOUTH_G_LIGHT(OFF);
NORTH_Y_LIGHT(OFF);
                        SOUTH_Y_LIGHT(OFF);
                    }
                    break;

                    case 3:
                    {
                        if(LightCurCount[3]%2) //状态切换,闪烁操作
                        {
NORTH_G_LIGHT(ON);
                           SOUTH_R_LIGHT(ON);
                        }
                        else
                        {
NORTH_G_LIGHT(OFF);
                           SOUTH_R_LIGHT(OFF);
                        }

NORTH_Y_LIGHT(ON);
                        SOUTH_Y_LIGHT(ON);

                    }
                    break;

                   default:break;
                }

             SegRefreshDisplayBuf (LightCurCount[TrafficLightStatus]);
             LightCurCount[TrafficLightStatus]--;//按照不同的状态,进行当前计数值自减
            }

                        SegDisplay();//显示数码管数值
        }

    }

}
void UartIRQ(void)interrupt 4
{
  static UINT8 cnt=0;              //接收数据计数器
  static LIGHT_VAL_EX LightValEx;//定义交通灯数据帧类型变量,并且为静态变量

  if(RI)
  {
RI=0;
         LightValEx.p[cnt++]=SBUF;//获取数据

     if(LightValEx.lv.Head == UART_MARKER)//检测帧头部是否匹配
     {
            if(cnt>=5)
        {
                  for(cnt=0;cnt<4;cnt++)//当接收正确接收字节数为5字节时,进行数码管初值、
                                          //计数值重新赋值
            {
                          LightOrgCount[cnt]=LightValEx.lv.val[cnt];
                LightCurCount[cnt]=LightValEx.lv.val[cnt];

            }

            cnt=0;
            UartPrintfString("设置交通灯完成\r\n");//设置成功后,打印成功信息
        }
     }
     else
     {
                cnt=0;
     }

  }

}
/****************************************************
* 函数名称: Timer0IRQ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功能描述: T/C0 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Timer0IRQ(void) interrupt 1
{

        TH0 = (65536-TIMER0_INITIAL_VALUE)/256;//T/C初值重载
           TL0 = (65536-TIMER0_INITIAL_VALUE)%256;
        Timer0IRQEvent=1;

}

代码分析:
     在main函数中,通过对当前“红黄绿”灯计数值变量LightCurCount进行检测,假如红灯亮时,定义为状态0;从红灯切换到绿灯时黄灯亮,定义为状态1;绿灯亮时,定义为状态2;从绿灯切换到红灯时黄灯亮,定义为状态3。那些状态通过TrafficLightStatus变量来保存,即交通灯的切换状态运用了“状态机”的思想,不同的状态对应不同的操作,使程序处理流程清晰起来。

     不知道大虾们对状态机思想是如何理解呢?

网友:
刻度尺标记原理,也可以用代码运行字表示。注意分析清楚一个完整循环。不要遗漏工作状态。
该字可以用做操作重要步骤的看门狗,例如对EEPROM的写操作等重要任务。如果当前状态字非法,要退出写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