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在EVC下连接不上模拟器

楼主:
为什么我在EVC下连接不上模拟器啊:

图片说明
请朋友们告诉我如何能够连接上,谢谢

网友:
晕了,图片没显示出来,就是停在"Testing Device Connection"窗口,并一直提示"Establishing platform manager connection to device"但就是一直连不上

网友:
用vs2005&2008这个可以,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我知道vs2005不过,但我现在要用EVC啊,还是说说EVC如何能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有人帮忙吗?

网友:
运行模拟器需要你的电脑连在网上

有hub的话网线连到hub上,把hub电源打开也行的

网友:
可以试下这种方法:
在“运行”里输入“sysdm.cpl”。其实就是系统属性啊。点击“高级”下的“启动和故障恢复”选项的“设置”,在弹出的对话框里点击“编辑”其实就是调出了“boot.ini”,如果有别的方法进入boot.ini也可以。关键下一步,把里面的“/nonexecute”改成“/execute”。保存。重启。然后SDK就可以用了。

最后BOOT 文件大致如: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Windows Server 2003, Enterprise" /execute /fastdetect ,这个文件修改一定要注意,不然系统就起不来了

网友:
难道你们就没遇到过这个错误吗?为什么没有能回答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