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rs modem拨号成功ppp协商获得ip地址并确认后怎么还无法上网?

楼主:
gprs modem拨号成功,并且ppp协商获得ip地址而且也确认了,但是我在电脑上ping 10.0.0.172还是不通,是不是还要设置什么?电脑还有正常宽带连接中

网友:
电脑上ping 10.0.0.172是不行的,因为“10.0.0.172”是移动公司分配的内网IP地址。
就好像你在公司局域网上网,外网的机器是无法ping到你的局域网电脑的。

网友:
以前碰到过修改拨号连接的安全设置(需要安全措施的密码)就好了。你试试。

网友:
我知道可以ping通的!因为我用过其他软件拨号成功后可以ping通

网友:
自己顶一下,期待解答

网友:
这个10.0.0.172应该是内部的一个网关地址,是可以从移动内网PING通的才对哦。

我觉得具体的还是和你电脑有关.理论上是可以PING的,不过外网不能PING而已。.

网友:
这个你直接把你宽贷拔了后,再看看怎么样..另外你应该用的直接是GPRS MODEM吧..可以利用PC机上的协议来进行拨号.

网友:
把网络连接,设置设置家庭或小型办公网络点一下,然后选第一个,设置成“这台电脑直接连到INTERNET。。。”,下一步,选择你的GPRS MODEM,下面的跟平时一样设置,
不然,它只从网卡访问网络,因为你之前设置过路由器的共享上网,详情点击:http://hi.baidu.com/baid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