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指导 32 * 8 的LCD的32和8是什么意思和LCD的显示原理。

楼主:
如题

网友:
每行可以显示32个英文字符。可以显示8行

网友:
有一种晶体是透明的,有电流经过时,就变的不透明

也有种相反的不过用的少

网友:
不知道是字符还是点阵

如果是点阵液晶那就是
横行32个点,纵向8个点

网友A:
一行32个点,总共8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行32个点,总共8行

那要显示一个字符的话是不是 要让某些点不显示 某些点显示 才能显示一个字符

网友:
该液晶是有HT1622驱动的!

网友:
楼主的..帖子的题目有点问题,,导致上面那些人误解

其实楼主用的应该是 段码式的LCD...不是用来现实具体字符/图像什么的.
(从你的驱动是 HT1622可以看出)

所谓的32*8指的是..ht1622可以驱动 32*8=256个段的
比如 数码管这种一个8需要消耗 8段图形.
6个8就需要48个段了.

这种驱动...跟行数没有关系...单指段数的多少..
另外如果用ht1622驱动的...定做lcd的时候,,要告诉他们 COM口试8个的那种..

网友:
32*8应该应字符吧,一般一个字符是5*7个点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