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MA传输数据,数据接收不对

楼主(2010-06-27):
EDMA传输数据,数据接收不对
我用EDMA传输数据,我先设置了四个数组pingr,pongr,pingx,pongx,给pingx和pongx赋值,然后通过mcbsp把pingx和pongx中的数据传输出来,在通过mcbsp接受数据到EDMA中的pingr,pongr。
可一直pongr接受的数据不对,
能给点意见吗?谢谢
数据

网友A:
先确定问题所在,究竟是EDMA没有传输成功,还是MCBSP根本就没有通信成功。所以,先用示波器看看你 的MCBSP传输有东西出来吗?然后再看能否接收到,假如前面都OK,最后才是EDMA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