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
写了一个FIR滤波器的程序。要求大约是200Hz采样速率,16阶,17抽头。算出来延迟是40毫秒。并且算好了滤波系数。

可能是我对“延迟”的理解有问题,代码写成滤波函数定时每40毫秒运行一次,取当时最近的一次采样结果进行滤波。运行的结果当然是惨不忍睹了。

所以想知道的是,延迟在FIR滤波器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对于我这样的滤波器,滤波函数应该以多块的速率运行呢?每次采样都要运行一次么?我看了很多例子程序和教程,都此都是完全没有提过或者语焉不详……多谢啦:)

网友:
肯定不行,

你需要不停的采集,然后放入数组或者ram存储器里,

当你要进行滤波的时候,拿出数组,进行计算,

这样做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行,

你需要不停的采集,然后放入数组或者ram存储器里,

当你要进行滤波的时候,拿出数组,进行计算,

这样做才正常

谢谢~但是有的东西更加不明白了。

比如何时应该进行滤波呢?是指数组写满还是延时时刻已到?如果是前者的话,延时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如果是后者,根据采样率(5毫秒采样一次)肯定没法在延时时间之内写满数组(需要85毫秒,但是延时是40毫秒)那么滤波的时候就是使用已经采到的数据和之前周期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滤波,对么?(可能我问的太幼稚了……)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我对FIR滤波的延时不懂。看你的回复,有个问题想问,你的数组大小是FIR滤波器规定的?还是你自己定的?因为假如数组小点,是不是就没有上面所说的矛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对FIR滤波的延时不懂。看你的回复,有个问题想问,你的数组大小是FIR滤波器规定的?还是你自己定的?因为假如数组小点,是不是就没有上面所说的矛盾呢?
数组大小是根据滤波器的抽头定的……数组小的话,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吧

网友:
哦,那我就帮不上忙了,哈哈,对FIR这方面的确不懂。假如我来做的话,我就选择写满数组,呵呵,不管延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