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问题求助-----4!

楼主(2009-04-13):
cadence问题求助-----4!
还是用orcad画原理图,发现以下疑问,请教各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1、两种连接符“<□P”和“<
选择这两种连接图时可选“left”和“right”等
请问连接方向是否跟输入输出有关系?还是只跟连接结点位置有关系?
如果只跟结点位置有关系,那么我通过旋转
不是可以用任何一个(如:只用left)都没关系了?
2、电源地是不是全局变量,如:VCC3.3V
即整个工程的VCC3.3V都是连接在一起的??
3、有了<<连接符是否还需要有网络标号?还有在同一张纸上我可以用网络标号连接两点
但是我觉得不隆重,我想用“<□P”或者“<
问题
网络

网友A:
1. 芯片原理图库时,如果将一个pin脚设定了“输入”“输出”等类型,那么用错误的方向去连接,就会报错。如果建库时没设,那么随便用哪个方向。
"<
>C"表示输出,两者无法通过旋转实现互换。
2. 电源和地都是全局变量。
3. 有了<<可以不用NetList,不过如果只有同页使用,DRC时会有warning,提醒无更多的网络使用<<对应的网络名。

网友B:
两种符号只有一端具有连接意思(刚拿出来有个小方框那端),如果连到另一端那并没有将两个网络连接起
power型都是全局的
两者都可以,按自己习惯,但要成对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