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仙高手指点一下,如何在wince下实现放截屏的功能!非常感谢!

楼主:
求助各位大仙高手指点一下,如何在wince下实现 防截屏 的功能!非常感谢!

网友:
“防截屏”?我刚才还在写截屏的代码。呵呵。没想到楼主要防截屏。
这个好像不大好办。不过的确能做到。以前看到过有人提供windows下的防截屏软件。
不过感觉他就是使用Hook,屏蔽了一些按键的响应。所以他只能防止常用的截图软件截屏。
CE下,要想彻底的防截屏,这种手段应该不行吧。
能不能连接DC什么的。等待大虾们给出答案,俺是来学习的。嘿嘿。
------------------------------------------------------------------------
现阶段连菜鸟都算不上,我就是来顶贴的。

网友:
这个,,比较难,而且,第一次听到这样的需求。

你还是先研究一下怎么截屏,把所有的方法都列出来,然后,一个一个去对付,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