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扬创2440 T70套餐开机LOGO的时间问题

楼主:
按照开发板上的说明,出现的P表示正在进行烧写,我粗略的计算过,正常情况下每4秒出现一个P,每行会出现32个P,总共需要编写25行,烧写一个LOGO大概需要53.333min。可是当我将LOGO中的进度条变窄后,烧写的时间缩减至一半,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希望和对此有研究的大牛产生共鸣!

网友:
为什么没有人回复呢?我又捉摸了一下,可能是两个板子的型号不一样,一个的性能高一些,另外一个的性能比较低,所以造成它们的烧写速度不一致,正好一个比另外一个整整快了一倍!有回复的来者给分,准备结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test
有自己的结果时记得把结论贴过来,要不然这贴结的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网友:
支持下先,那个开机LOGO怎么改的

网友:
先把即将更改的LOGO用格式转换16进制文件,然后用SJF2440烧写软件通过JTAG口烧写在NAND FLASH的第二块上;具体内容可以看板子的帮助文档,上面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
烧写开机LOGO的时间用
相同的板子:S3C2440
相同的工具:SJF2440+并口(通过JTAG口)
相同的人和相同的烧写方法
为什么每次的烧写时间都不一样呢?有时候当次比上一次的时间整整快了一倍,真是太奇怪了!虽然板子的性能好一些速度可能快一些,但是对于相同的板子时间却有这么大的差距,真是没道理了!两次唯一的区别就是LOGO不同,可是向板子里烧写文件的大小是不变的??……

网友:
这个问题还要看你怎么改了logo了。lcd寄存器那配置有没有改!据我所知你改的应是NBoot2的那段程序请注意YC用的logo是8bit,而你图片有可能是16bit的!不过你讲的我没遇到过!

网友:
程序我没改,只是把图片给换了,每次的烧写时间都不一样,有时候相差不大,有时候却是上次的一倍,真的很纳闷~~!

网友:
现在的方向不在这里了,等以后有时间一定把它搞清楚……

网友:
烧写flash,有改动的chunk和没改动的chunk速度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