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Flash读写操作的流程

楼主:
哪位高手能把Nand Flash读写操作的流程 说下吗?
主要是页的操作问题:
。。。。。。
bl        ReadNandStatus        ;取状态结果(保存在R1)
        mov        r8, #0        ;r8设初值0,意义为页号
        ldr        r9, =ResetEntry        ;r9设初值为初始化程序入口地址
        mov r10,#32                ;+081010 feiling
        ands        r0, r8, #0x3f        ;如果是第一页,则检测坏块
        bne                %F3
        mov                r0, r8
        bl                CheckBadBlk
        cmp                r0, #0
        addne        r8, r8, #64        ;每块的页数  此处有BUG r8同时也做计数用。。
        addne        r10,r10,#64 ;+081010 feiling
        bne                %F4

datashell 上面没有讲这些

网友A:
看NAND FLASH的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NAND FLASH的DATASHEET

正解,看datasheet的时序图

网友:
一般DATASHEET上会有详细的流程图,楼主好好看下、

另外看下:
http://hi.baidu.com/yi_zhang/blog/item/fa6c97fb16f075234e4aea1b.html

网友:
LS的兄台三点钟了都没有睡觉呢啊~~~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