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分,如何让手持设备 终端机 脱离PC上位机软件,谈谈个人想法

楼主:
如何让手持设备 终端机 脱离PC上位机软件

一般上位机软件都是提供数据回访,数据接口的工作,

有的时候还要软件人员去接口人家的程序,如果人家数据库不提供接口就很麻烦,

所以想到了,

拿掉pc上位机软件的想法,

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的设备,插上电脑,就是标准的键盘鼠标输入设备,

设备自动给客户,填表,填写测试数据报告,填写回放数据等等,

用户座着,仪器就会自动填写数据,也不用pc上位机软件,也不用接口人家的数据库和程序了,

仪器直接就把数据填写到用户数据表格里,如电子表格,

这个想法实现起来也很简单,

单片机程序配一个鼠标键盘控制器就可以实现,如:http://blog.eeworld.net/laorenshen/archive/2010/02/01/5278068.aspx

单片机程序编写出串口命令,控制器就会自动转换成鼠标键盘动作,给用户自动填表,完成用户工作了,

省掉了pc软件开发,维护带来的软件和人工成本,

只是一个想法,希望大家提提意见,谢谢.

本文来自eeworld博客,转载请标明出处:http://blog.eeworld.net/laorenshen/archive/2010/03/18/5392636.aspx

网友:
好提议哦。

先MARK下。

但是这对手持机 就要求太高啦。

数据你的OS无论是WINCE 还是LINUX(绝大部分是WINCE吧),都需要一直WORD、EXcel等等软件。
这可能会导致你的RAM和ROM的更大,从而可能会导致硬件成本上升,等等

仅个人观点。

网友:
我就是一个想法,

也有很多设备没有os,

提高一个flash芯片,8元钱,可以省掉pc软件的开发成本和人工成本,还有维护成本,应该是合算的

网友:
来接分,,哈啊

网友:
如果在PC端无其它软件,而你的设备仅仅是标准的鼠标和键盘功能,由谁来完成写数据到文件的功能?鼠标和键盘是没这功能的。

另外在PC端还用到了一个接收串口数据模拟成鼠标或者键盘的小软件,这也算是运行了一个软件。
实际上要想PC端再简单些完全可以在设备上加一块USB芯片,然后来实际HID的键盘和鼠标,这样不是更简单吗?当然USB的芯片可能会比232的芯片贵几块钱。

只是这个方案让PC端无软件的情况下自动写数据库或者EXCEL、WORD不知楼主想如何完成。

网友:
终端设备上用串口和转换板子接上,板子的usb 插入计算机,

计算机不用安装软件,

手持终端写软件,发送数据给串口,

模拟键盘输入设备,

是这个过程,

就是简单的说,pc软件程序员,可以下岗了

网友: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设备可以模拟成PC的键盘和鼠标,然后再一个TXT文档里写入,“测试完成,数据无异常”,然后点击保存或者是直接模拟 ctrl+s,并且之前还要找存储文件的路径等?

像是一个人工智能了。

网友:
恩,是这个意思,

让pc上位机软件程序员,软件售后服务人员,技术支持等,都下岗了

网友:
实际上就是减轻工作量

网友:
把软件放到硬件里卖是一种可行的模式

但是,也有客户不买帐的时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关键是看销售业务人员怎么做这个事

技术上的性能已经达到了:

对于老板来说,PC毕竟还能做别的事,一个专用的终端机器可能性价比就差了点了

当然,价格能做得很低的话那倒可以

网友:
板子还没有做回来,

闲着没事儿,

把软件重写了一个加密算法,

让我的单片机小板子,更加安全,

每一个板子除了烧写加密以外,

还添加了一个高强度的12行12列的矩阵算法,

然后,根据算法,分析了hex文件的反破解部分,

消除了明码破解的可能性,

最后用delphi写了一个hexMake软件,让每一个板子的软件都有唯一的程序文件hex,

理论上可以破解,不过需要大量的枚举和时间

V3.0版本,设计的目的就是体积小,高效,防破解.

网友:
去掉了PC,变相的手持设备还是要成为电脑,只是嵌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还没有做回来,

闲着没事儿,

把软件重写了一个加密算法,

让我的单片机小板子,更加安全,

每一个板子除了烧写加密以外,

还添加了一个高强度的12行12列的矩阵算法,

然后,根据算法,分析了hex文件的反破解部分,

消除了明码破解的可能性,

最后用delphi写了一个hexMake软件,让每一个板子的软件都有唯一的程序文件hex,

理论上可以……

现在流行的是:

不破解,直接读ROM里的数据

外围电路也一样的仿。

网友:
如果还能破解,

就使劲研究一下,hoho,

写一个rom 加密程序,

释放核心,让rom总在倒弄数据,迷惑你,增加破解难度,

有空我研究一下,

网友:
功能再强大一点,楼主就要做笔记本了

网友:
做不了笔记本,要去卖笔记本还行吧,忽悠小mm们买笔记本,

不过现在笔记本质量缩水了,也不敢随便推荐别人乱买本子,

都不敢用本子了,要是电池质量也缩水,爆炸了就不好了

网友:
山寨山寨山寨·我们的目标就是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