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人介绍下导航软件用的地图数据格式,是不是小位图的位图登记的数组阵列的形式?画地图的时候就按这个数组阵列来贴小位图?

楼主:
想找人介绍下导航软件用的地图数据格式,是不是小位图的位图登记的数组阵列的形式?画地图的时候就按这个数组阵列来贴小位图?

网友:
每个国家,每个省,每个地方都成为一个索引号,要话那个地方的地图,通过这个索引好去查那个小位图的位图登记的数组阵列,找到就按那个来画地图.

一幅大的地图由无数个小位图组合而成.

网友:
那里可以弄到导航软件的小模型玩玩?有访问接口,有地图数据等.

网友:
想入门这方面的东西,觉得好难好难啊

网友A:
是矢量图,由点, 线, 面组成的图.不是由小位图组成的.

网友B:
5楼说的对,看样子是同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5楼说的对,看样子是同行啊!

LS的能不能把地图数据给我们介绍介绍?让我们长点见识

网友C:
数据我见过的是access的汗。。。Geomedia或者Mapinfo开发。。。比较麻烦。不是专业学GIS的弄还是比较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据我见过的是access的汗。。。Geomedia或者Mapinfo开发。。。比较麻烦。不是专业学GIS的弄还是比较头痛。。。。

就是不知道,地图数据是怎么分层什么的,还有就是一张地图,要存储那些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矢量图,由点, 线, 面组成的图.不是由小位图组成的.

矢量图跟位图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一般用数据库存储
嵌入式系统上一般采用文件系统作二进制数据存储 大致是这样做的

将地图数据按网格形式存放
每个网格又分成更小的高等级网格
网格级别越高网格内的地图数据越具体,级别越低的网格内容越抽像
比如地图缩放比例最小时,在整个屏幕上显示完整的中国地图,此时网格级别最低(lever1),地图上也看不出什么道路信息

每一种等级的网格数据存储在一个文件中,包括该等级所要展示的内容以及子网格索引。
数据会被分类,如:铁路,国道,省道,高速,街道,一级公路,二级公路等,
                  按行政区分为:省,市,区,直辖市,县,乡镇,街道办等
                  按信息点区分为:银行,车站,机场,加油站,饭店,宾馆等

    如果你看某省的数据,网格等级比较低,此时地图会显示出省内市县级行政区和国道省道等,如果你放大地图,将根据子网格索引访问您查看坐标所在的高等级网格,显示出更细致的行政区道路和信息点。

弯曲的道路通常分成N个直线线段,线段的端点称为形状节点,两个连接节点之间(两个交叉节点之间的独立道路)标记唯一标号,用作路径规划和地图匹配。每个节点数据会根据其类型记录它的相连节点....

太复杂了,三言两语说不清,每一家的地图存储格式都不一样,希望说的能对你有所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用数据库存储
嵌入式系统上一般采用文件系统作二进制数据存储 大致是这样做的

将地图数据按网格形式存放
每个网格又分成更小的高等级网格
网格级别越高网格内的地图数据越具体,级别越低的网格内容越抽像
比如地图缩放比例最小时,在整个屏幕上显示完整的中国地图,此时网格级别最低(lever1),地图上也看不出什么道路信息

每一种等级的网格数据存储在一个文件中,包括该等级所要展示的内容以及子网格索引。…

看不到实际的数据,没什么概念

网友D:
这个只能粗略的说说思路了
俺以前干过这个,手上的数据文档有两本书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只能粗略的说说思路了
俺以前干过这个,手上的数据文档有两本书厚

有没个小的模型?能够发给我参考参考吗?

网友:
像四维、灵图这样的公司出的导航地图,都是各自组织的地图数据么?这种数据有公共标准么?还是每家公司自己组织数据格式?谢谢

网友:
正在研究导航电子地图数据格式,尚未有头绪,难……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