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S51

楼主(2010-03-16):
89S51
我现在要用P1口的P10---P16作输入 P17作输出
请问下 用C51要怎么写这段程序?
程序

网友A:
unsigned char input,output;
void read_input(void)
{
input=P1&0xef;
P1^7=output;
}

网友B:
要用P1口的P10---P16作输入 直接读取状态就可以了 input=P1&0x7f; input就是P10-----P16的状态
P17作输出 就可以给0 给1 控制输出高低电平了
P17=1;
P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