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程问题!!!!

楼主(2009-01-17):
线程问题!!!!
我在对话框应用程序的初始化里建了个线程
hReadIcThread=CreateThread(0,0,ReadIcThread,this,0,&IDThread1);
当调试运行到这个对话框时调出个对话框
Unhandled exception at 0x03fb4f34 in APOLO.exe: Microsoft C++ exception: COleException * at memory location 0x1a46fda8..
哪位碰到过?这是什么问题啊????
Microsoft
应用程序
memory

网友A:
程序提示未处理,可以在debug模式下看看内存0x1a46fda8是什么东西
很可能是你线程创建有问题.
HANDLE CreateThread(
LPSECURITY_ATTRIBUTES lpThreadAttributes, // pointer to security attributes
DWORD dwStackSize, // initial thread stack size
LPTHREAD_START_ROUTINE lpStartAddress, // pointer to thread function
LPVOID lpParameter, // argument for new thread
DWORD dwCreationFlags, // creation flags
LPDWORD lpThreadId // pointer to receive thread ID
);
例
DWORD dwthread;
::CreateThread(NULL,0,调用的函数名,(LPVOID)参数,0,&dwthread);

网友B:
线程建的没问题的!!

网友C:
ReadIcThread 里边处理的问题吧

网友D:
要建多个线程,不知道可不可以不设置优先级?
还是只建 一个线程,里面跟很多事件合适?

网友E:
看看ReadIcThread,单步调试一下.
线程没什么优先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