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

楼主:
我以前一直是做WIDNOWS开发的,最近活比较少,公司接了单片机的项目。又不招人,只能我自己硬上了。项目是用瑞萨的单片机38D5的芯片。最近开发环境还没有到手,就先学习一下单片机的开发。本人没有51,PIC等任何单片机的基础,所及这两天感觉过得无比郁闷。有几个问题很晕,希望等到大家的帮助。

1 根据38D5的说明,有主时钟(XIN,XOUT)和子时钟(XCIN,XCOUT),我想问子时钟电路有什么特殊的作用。
2 关于计算定时器,这是我最晕的地方。40MHz的振荡周期,要想产生5ms的定时器,怎么设置?
3 关于一般的涉及原则,我的程序有一个键盘,我准备5MS扫描一次。 程序逻辑里面有一些定时器的概念,比如说健1按下10秒后,做操作1. 键2按下1分钟后做操作2.键三按下1小时后做操作3. 这种情况下,作为一般的涉及来讲,使用几个定时器?还是都从键盘扫描的5MS来累加?

可能问的问题有点可笑,希望得到大家的回答。

网友:
子时钟电路(副时钟电路)是不是为了低功耗设计?在不需要很实时的运算情况下应该使用副时钟。这个理解正确吗?

网友:
1 根据38D5的说明,有主时钟(XIN,XOUT)和子时钟(XCIN,XCOUT),我想问子时钟电路有什么特殊的作用。

一般是低功耗,还有不同定时器,UART等式用的时钟源选择

网友:
关于计算定时器,这是我最晕的地方。40MHz的振荡周期,要想产生5ms的定时器,怎么设置?

不知道你的定时器支不支持分频

不行就定一个小的,然后用一个计数变量计次数

位增够5MS就可以

网友:
关于一般的涉及原则,我的程序有一个键盘,我准备5MS扫描一次。 程序逻辑里面有一些定时器的概念,比如说健1按下10秒后,做操作1. 键2按下1分钟后做操作2.键三按下1小时后做操作3. 这种情况下,作为一般的涉及来讲,使用几个定时器?还是都从键盘扫描的5MS来累加?

可以用两个定时器,一个处理时钟(就是你的那些十秒,1分钟,1小时),另一个单独用来扫按键

不知道你的键盘是给谁用的?

5MS有点太快了,如果键盘不太好,这个还不够去抖呢

呵呵

网友:
支持分频。就是看着他例子里面的那些分频,想自己套一个5MS出来怎么也算不出来。

我之所以说键盘5MS扫描,是38D5提供的例子程序里面就是5MS扫描一次然后循环判断3次来防抖的。你们一盘用多少?10MS,20MS?

网友:
以前我们用200MS

嘿嘿

网友:
复杂的按键功能用状态机来做比较方便的.....

网友:
如果有复合按键的情况,使用200MS也可以吗?

网友:
我看有的例子里面,在复位操作的时候特意指明要用副时钟计时2秒以后,再做什么什么操作。这是为什么?芯片复位的时候主时钟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