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到个奇怪的读注册表问题,郁闷。

楼主:
我在虚拟串口驱动中加入了如下代码,在com_init中可以读出,但是在COM_Open中
lResult = RegQueryValueEx(hKey, REG_MAP_PORT_NAME, NULL, &dwType, (LPBYTE)vtBuf,&dwsize);
死活都失败,不知道咋回事,莫非我人品有问题?汗,咋回事,大伙帮忙啊,3Q

BOOL bResult = FALSE;
HKEY hKey;
LONG lResult;
DWORD dwType,dwsize;
//TCHAR vtBuf[5];                // have five real serial port
TCHAR vtBuf[100];                // have five real serial port
//
// test REG read fail proplem 2010.01.11
//
lResult = RegOpenKeyEx(REG_ROOT_KEY, REG_DEVICE_SUB_KEY, 0, KEY_ALL_ACCESS, &hKey);
  if(ERROR_SUCCESS == lResult)
  {
          //dwsize = sizeof(DWORD);  // Before add it ,the following can't work?
          lResult = RegQueryValueEx(hKey, REG_MAP_PORT_NAME, NULL, &dwType, (LPBYTE)vtBuf,&dwsize);
          RETAILMSG(TRUE,(TEXT("[VSP]: GetLastError code=0x%x\r\n"),GetLastError()));
          if(ERROR_SUCCESS != lResult)
          {
                 RETAILMSG(TRUE,(TEXT("[COM]:Failed to open the sub registry15.58\r\n")));
                 //goto LEAVE_CRITICAL_SECTION;
           }
          RegCloseKey(hKey);
   }
  else
   {
          RETAILMSG(TRUE,(TEXT("[COM]:Failed to open the registry\r\n")));
      //goto LEAVE_CRITICAL_SECTION;
   }

网友A:
dwType = REG_DWORD
dwsize = sizeof(dword)

网友:
dwType,dwsize根据实际情况设定一下呢?

网友:
/////////////////////////////////////////////////////////////////////////////////////////////////
//Title:RegisterMangement
//Input:TCHAR KeyName, DWORD KeyValue,T_OPERA_MODE operation
//Output:BOOL
//                if register set ok,return TRUE,else return FALSE
//Descrpition:This founction is modify the register of the xxxx. Include xxx,bass and treble.
//Author:Mercury
//Date:20091215
/////////////////////////////////////////////////////////////////////////////////////////////////
BOOL RegisterMangement(const TCHAR* KeyName, DWORD KeyValue,T_OPERA_MODE operation)
{
    HKEY hKey = NULL;
                DWORD dwResult = 0;
                DWORD dwType = REG_DWORD;
                DWORD dwSize = sizeof(DWORD);

                if (ERROR_SUCCESS == RegOpenKeyEx(HKEY_LOCAL_MACHINE, RegPath, 0, KEY_WRITE|KEY_READ, &hKey))
                {
                        if(WRITE == operation)
                        {
                                        dwResult = RegSetValueEx(hKey,KeyName,0,REG_DWORD,(LPBYTE)&KeyValue,sizeof(DWORD));
                                        if(!dwResult)
                                        {
                                                RETAILMSG(1,(TEXT("RegisterMangement WRITE SET VALUE !The RETURN value is 0x%x\r\n"),dwResult));
                                                RETAILMSG(1,(TEXT("RegisterMangement WRITE SET VALUE OK!\r\n")));
                                                RegCloseKey(hKey);
                                                return TRUE;
                                        }
                                        else
                                        {
                                                RETAILMSG(1,(TEXT("RegisterMangement WRITE SET VALUE !The RETURN value is 0x%x\r\n"),dwResult));
                                                RETAILMSG(1,(TEXT("RegisterMangement WRITE SET VALUE FALSE!\r\n")));
                                                RegCloseKey(hKey);
                                                return FALSE;
                                        }
                         }
                        else if(READ == operation)
                        {
                                dwResult =  RegQueryValueEx(hKey,KeyName,0,&dwType,(LPBYTE)&KeyValue,&dwSize);
                                if(!dwResult)
                                {

                                        RETAILMSG(1,(TEXT("RegisterMangement READ SET VALUE !The RETURN value is 0x%x\r\n"),dwResult));
                                        RETAILMSG(1,(TEXT("RegisterMangement READ SET VALUE OK!The value is 0x%x\r\n"),KeyValue));
                                        RegCloseKey(hKey);
                                        return TRUE;
                                }
                                else
                                {
                                        RETAILMSG(1,(TEXT("RegisterMangement READ SET VALUE FALSE!The RETURN value is 0x%x\r\n"),dwResult));
                                        RETAILMSG(1,(TEXT("RegisterMangement READ SET VALUE FALSE!\r\n")));
                                        RegCloseKey(hKey);
                                        return FALSE;
                                }
                         }
                        else
                        {
                                return FALSE;
                        }
                }
                else
                return FALSE;
}

我这是调试通过的。。你比比看。。。

网友:
lResult = RegOpenKeyEx(REG_ROOT_KEY, REG_DEVICE_SUB_KEY, 0, KEY_ALL_ACCESS, &hKey);
会不会是打开的键值不存在,LZ打开的是那个键值呢?

网友:
MSDN的例子

#include
#include

#define TOTALBYTES    8192
#define BYTEINCREMENT 1024

DWORD BufferSize = TOTALBYTES;
PPERF_DATA_BLOCK PerfData = NULL;

while( RegQueryValueEx( HKEY_PERFORMANCE_DATA,
                        TEXT("Global"),
                        NULL,
                        NULL,
                        (LPBYTE) PerfData,
                        &BufferSize ) == ERROR_MORE_DATA )
{
// Get a buffer that is big enough.

    BufferSize += BYTEINCREMENT;
    PerfData = (PPERF_DATA_BLOCK) realloc( PerfData, BufferSize );
}

你的
dwResult =  RegQueryValueEx(hKey,KeyName,0,&dwType,(LPBYTE)&KeyValue,&dwSize);
lResult = RegQueryValueEx(hKey, REG_MAP_PORT_NAME, NULL, &dwType, (LPBYTE)vtBuf,&dwsize);

REG_MAP_PORT_NAME检查下这个东东。。。
const TCHAR* KeyName 这样的可以送过去。

网友:
GetLastError()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GetLastError()看看是怎么回事

是0 ,汗。

网友:
GetLastError如果是0的话,那返回值lResult也应该是0啊,除非是你的ERROR_SUCCESS的值不等于0

网友:
引用 网友C:
C/C++ code///////////////////////////////////////////////////////////////////////////////////////////////////Title:RegisterMangement//Input:TCHAR KeyName, DWORD KeyValue,T_OPERA_MODE operation//Output:BOOL//        if register set ok,return TRUE,else return FALSE//Descrpition:This founction is modify the register of the xxxx. Include xxx,bass and treble.//Author:Mercury//Date:20091215/////////////////////////////////////////////////////////////////////////////////////////////////BOOL RegisterMangement(const TCHAR* KeyName, DWORD KeyValue,T_OPERA_MODE operation)
{
    HKEY hKey= NULL;
        DWORD dwResult=0;
        DWORD dwType= REG_DWORD;
        DWORD dwSize=sizeof(DWORD);if (ERROR_SUCCESS== RegOpenKeyEx(HKEY_LOCAL_MACHINE, RegPath,0, KEY_WRITE|KEY_READ,&hKey))
        {if(WRITE== operation)
            {
                    dwResult= RegSetValueEx(hKey,KeyName,0,REG_DWORD,(LPBYTE)&KeyValue,sizeof(DWORD));if(!dwResult)
                    {
                        RETAILMSG(1,(TEXT("RegisterMangement WRITE SET VALUE !The RETURN value is 0x%x\r\n"),dwResult));
                        RETAILMSG(1,(TEXT("RegisterMangement WRITE SET VALUE OK!\r\n")));
                        RegCloseKey(hKey);return TRUE;
                    }else
                    {
                        RETAILMSG(1,(TEXT("RegisterMangement WRITE SET VALUE !The RETURN value is 0x%x\r\n"),dwResult));
                        RETAILMSG(1,(TEXT("RegisterMangement WRITE SET VALUE FALSE!\r\n")));
                        RegCloseKey(hKey);return FALSE;
                    }
             }elseif(READ== operation)
            {
                dwResult=  RegQueryValueEx(hKey,KeyName,0,&dwType,(LPBYTE)&KeyValue,&dwSize);if(!dwResult)
                {

                    RETAILMSG(1,(TEXT("RegisterMangement READ SET VALUE !The RETURN value is 0x%x\r\n"),dwResult));
                    RETAILMSG(1,(TEXT("RegisterMangement READ SET VALUE OK!The value is 0x%x\r\n"),KeyValue));
                    RegCloseKey(hKey);return TRUE;
                }else
                {
                    RETAILMSG(1,(TEXT("RegisterMangement READ SET VALUE FALSE!The RETURN value is 0x%x\r\n"),dwResult));
                    RETAILMSG(1,(TEXT("RegisterMangement READ SET VALUE FALSE!\r\n")));
                    RegCloseKey(hKey);return FALSE;
                }
             }else
            {return FALSE;
            }
        }elsereturn FALSE;
}
我这是调试通过的。。你比比看。。。

不知道咋回事,就是不行,汗。

网友D:
我刚开始打开 PB工程,弹出如下对话框。

注销电脑还是这样
但是打开别的工程不会请问是咋回事?大家有晕遇到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刚开始打开 PB工程,弹出如下对话框。

注销电脑还是这样
但是打开别的工程不会请问是咋回事?大家有晕遇到过吗?

网友E:
//dwsize = sizeof(DWORD);  // Before add it ,the following can't work?
      lResult = RegQueryValueEx(hKey, REG_MAP_PORT_NAME, NULL, &dwType, (LPBYTE)vtBuf,&dwsize);

在读取注册表的键值之前,需要初始化dwSize,否则读取值会失败。
貌似楼主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这个错误,估计是你在BSP的目录下产生了“复件”一类的中文名称文件夹导致的,建议查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dwsize = sizeof(DWORD);? // Before add it ,the following can't work?
? ? ? lResult = RegQueryValueEx(hKey, REG_MAP_PORT_NAME, NULL, &dwType, (LPBYTE)vtBuf,&dwsize);

在读取注册表的键值之前,需要初始化dwSize,否则读取值会失败。
貌似楼主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这个错误,估计是你在BSP的目录下产生了“复件”一类的中文名称文件夹导致的,建议查一查。

汗。。这个是什么原理。汗汗。

网友:
引用 网友E:
//dwsize = sizeof(DWORD);? // Before add it ,the following can't work?
? ? ? lResult = RegQueryValueEx(hKey, REG_MAP_PORT_NAME, NULL, &dwType, (LPBYTE)vtBuf,&dwsize);

在读取注册表的键值之前,需要初始化dwSize,否则读取值会失败。
貌似楼主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这个错误,估计是你在BSP的目录下产生了“复件”一类的中文名称文件夹导致的,建议查一查。

还是同样的错误,我直接复制别人成功的吧。呵呵。

网友C: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dwsize = sizeof(DWORD);? // Before add it ,the following can't work?
? ? ? lResult = RegQueryValueEx(hKey, REG_MAP_PORT_NAME, NULL, &dwType, (LPBYTE)vtBuf,&dwsize);

在读取注册表的键值之前,需要初始化dwSize,否则读取值会失败。
貌似楼主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这个错误,估计是你在BSP的目录下产生了“复件”一类的中文名称文件夹导致的,建议查一查。

引用 网友F:
以前遇到过,当时是因为BSP包中的驱动问题 比如说 以前有个GPIO文件夹的驱动,然后你又整了个GPIO复件文件夹 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删除一个就可以了,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个问题

果然是这个问题,呵呵。
不过不是附件,而是起始的名字相同!
(VirtualSerial Fail)和VirtualSerial  居然会冲突,呵呵。
解决,结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晕,还猫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晕,还猫王。

= =不行吗。。。

网友C:
怎么会产生附件之类的名称呢。。。汗。我每次都把带什么附件的都该_bak了。。。汗。

网友:
引用 网友A:
dwType = REG_DWORD
dwsize = sizeof(dword)

应该是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产生附件之类的名称呢。。。汗。我每次都把带什么附件的都该_bak了。。。汗。

不行,我汗死了。

网友G:
LZ,这么快就解决了,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G:
LZ,这么快就解决了,帮顶..

用代码比较软件比较了,感觉没有啥异同,就是不行,只能结贴了,抄袭别人的成功。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