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k2440-III的跑马灯程序,哪为大侠可以帮注解下

楼主:
/*********************LED实验*********************************/
// 公司名称 :保定飞凌嵌入式技术有限公司
// 描    述 :跑马灯
#define GPFCON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50)
#define GPFDAT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54)
#define GPFUP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58)
int LedMain()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ledtab[]={0xf7,0xef,0xdf,0xbf};
        int i;
        GPFUP&=0XFFFFFF87;       //使能上拉F3-6
        GPFCON&=0XC03f;
        GPFCON|=0X1540;          //将F3-6设为输出口
        while(1)
        {
                for(i=0;i<4;i++)
                {
                        GPFDAT=ledtab;
                        Delay(70);
                }
        }
        return(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
        unsigned int i,j,k;
        for(i=0;i<=x;i++)
                for(j=0;j<=0xff;j++)
                        for(k=0;k<=0xff;k++);

}

尤其是下面这段不是很清楚

unsigned char ledtab[]={0xf7,0xef,0xdf,0xbf};
        int i;
        GPFUP&=0XFFFFFF87;       //使能上拉F3-6
        GPFCON&=0XC03f;
        GPFCON|=0X1540;          //将F3-6设为输出口

网友:
引用楼主 tangjiaershao 的回复:
/*********************LED实验*********************************/
// 公司名称 :保定飞凌嵌入式技术有限公司
// 描? ? 述 :跑马灯
#define GPFCON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50)
#define GPFDAT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54)
#define GPFUP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58)
int LedMain()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ledtab[]={0xf7,0xef,0xdf,0xbf};
int i;
GPFUP&=0XFFFFFF87;? ? ? //使能上拉F3-6
GPFCON&=0XC03f;
GPFCON|=0X1540;? ? ? ? ? //将F3-6设为输出口
while(1)
{
for(i=0;i <4;i++)
{
GPFDAT=ledtab;
Delay(70);
}
}
return(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
unsigned int i,j,k;
for(i=0;i <=x;i++)
for(j=0;j <=0xff;j++)
for(k=0;k <=0xff;k++);

}

尤其是下面这段不是很清楚

unsigned char ledtab[]={0xf7,0xef,0xdf,0xbf};
int i;
GPFUP&=0XFFFFFF87;? ? ? //使能上拉F3-6
GPFCON&=0XC03f;
GPFCON|=0X1540;? ? ? ? ? //将F3-6设为输出口

强烈建议楼主看下2440的技术手册;GPFUP GPFCON就是2440的GPIO的寄存器。
GPFUP设置属性,设置GPIO 是上拉还是下拉或悬浮; 而GPFCON是设置方向。
看代码需要对照下技术手册,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了。

网友:
一句话,看手册。英文的,

网友A:
unsigned char ledtab[]={0xf7,0xef,0xdf,0xbf};
int i;
GPFUP&=0XFFFFFF87;      这里为什么是0XFFFFFF87而不是其他的,手册里好象没有
GPFCON&=0XC03f;         //同上
GPFCON|=0X1540;          //同上

新手,很多都不懂,请多多指教

网友A:
还有上面的0xf7,0xef,0xdf,0xbf具体是代表什么意思!
跟四个LED又是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unsigned char ledtab[]={0xf7,0xef,0xdf,0xbf};
int i;
GPFUP&=0XFFFFFF87;? ? ? 这里为什么是0XFFFFFF87而不是其他的,手册里好象没有
GPFCON&=0XC03f;? ? ? ? //同上
GPFCON|=0X1540;? ? ? ? ? //同上
新手,很多都不懂,请多多指教

GPFUP&=0XFFFFFF87;???这句话不对吧 GPFUP寄存器是一个8位的寄存器 对应GPF0---7位
GPFUP&=0X87   给这样的值是说GPF3 GPF4 GPF5 GPF6 这四位使能内部上啦 其他GPF位禁止上拉电阻

GPFCON&=0XC03f;//GPFCON是GPF的控制寄存器,来控制GPF使用哪种功能
GPFCON|=0X1540;
控制GPFCON13:12  01
   GPFCON11:10  01
   GPFCON9:8    01
   GPFCON7:6    01
这样就 让GPF3----GPF6作为输出口

GPFCON Bit             Description
GPF7 [15:14] 00 = Input 01 = Output  10 = EINT[7] 11 = Reserved
GPF6 [13:12] 00 = Input 01 = Output  10 = EINT[6] 11 = Reserved
GPF5 [11:10] 00 = Input 01 = Output  10 = EINT[5] 11 = Reserved
GPF4 [9:8] 00 = Input 01 = Output    10 = EINT[4] 11 = Reserved
GPF3 [7:6] 00 = Input 01 = Output    10 = EINT[3] 11 = Reserved
GPF2 [5:4] 00 = Input 01 = Output    10 = EINT2] 11 = Reserved
GPF1 [3:2] 00 = Input 01 = Output    10 = EINT[1] 11 = Reserved
GPF0 [1:0] 00 = Input 01 = Output    10 = EINT[0] 11 = Reserv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上面的0xf7,0xef,0xdf,0xbf具体是代表什么意思!
跟四个LED又是什么关系!

在程序中是这样使用ledtab数值的   GPFDAT=ledtab;
没看到你的硬件 比如 IO=0 等亮  IO=1 等不亮
GPFDAT=0xf7; GPF3置零  其他位置一   GPF3接的灯亮
GPFDAT=0xef; GPF4置零  其他位置一   GPF4接的灯亮
GPFDAT=0xdf; GPF5置零  其他位置一   GPF5接的灯亮
GPFDAT=0xbf; GPF6置零  其他位置一   GPF6接的灯亮

网友:
楼主 这程序很简单的 跟ADS下控制LED是一样的,你要多看手册 手册对照着程序看 才可以的

网友:
下午对着手册看了下,基本了解来龙去脉了!
感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