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Wince,问个很低级的问题,请求大家的帮助

楼主:
本人刚接触wince,现在要用EVC做应用层的开发,现在我的目的是要把一些图片放到rom里,然后再把这些图片解码出来,我有两个问题要问大家:
1.这些图片怎么放到rom里?
2.我用模拟器开发时,把这些图片放到哪个目录下才能访问的到这些图片?也就是说在模拟器下把这些图片放哪里才相当于放到rom里呢?
谢谢大家!

网友:
请大家帮帮我呀,在线等

网友A:
不知道你的rom指的是什么,一般wince系统中,存储文件掉电不丢失的,大多用NandFlash。

网友A:
驱动中如果把存储器做的有文件系统,直接访问就可以,模拟器的话可以把电脑的一个文件夹虚拟成一个Storage Card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rom指的是什么,一般wince系统中,存储文件掉电不丢失的,大多用NandFlash。

我说的rom和您说的一个意思,那我怎么把图片放到存储器中呢?您的意思是说如果系统有文件系统的话,可以把图片放到里面去是吧?那如何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中如果把存储器做的有文件系统,直接访问就可以,模拟器的话可以把电脑的一个文件夹虚拟成一个Storage Card来使用。

我再请问您,模拟器如何把一个文件夹虚拟成一个storege card呢?
非常感谢您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
再顶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
放到设备中的话通过ActiveSync或者mass storage都可以,支持SD卡的话也可以放到SD卡里或者从SD卡复制到WINCE的盘符里边

网友:
那我要是在模拟器中的话是不是要把一个文件夹虚拟成一个Storage Card才能用呢,那怎么虚拟呢这个文件夹呢?

网友:
模拟器上Emulator下有个Folder sharing
点击选择电脑上的一个文件夹共享即可。

网友:
我的模拟器上没有Folder sharing呀,是在my computer里吗?我用的是EVC,

网友:
ms就是做个看图片的

网友:
需要有文件系统,然后都好办

网友:
那为什么我的emulator菜单下没有Folder sharing呢?
再顶下!

网友:
模拟器的 File - > Configure… -> shared folder

网友:
图片放到rom里不就是生成内核的时候修改bib文件加进入不久可以了。应该属于系统定制不属于应用层开发。呵呵。

网友:
模拟器的 File - > Configure… -> shared folder

指定 某个盘上的某个文件夹  folder1

将图片放入  folder1

访问:"\\Storage Card\\radio.bmp"

网友:
你把图片放在哪里,你就从哪个路径下 读图片就可以了,然后有那样的算法,把图片导成数据,也有这样的工具,把数据存放起来之后,需要读的时候,也有算法,把数据组成图片,这样的算法,在网上就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