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菜问题:wince中如何判断nandflash是exfat,还是TFAT格式?

楼主:
在wince中如何判断flash格式为exfat还是fat,还是tfat文件格式?

网友A:
没看到有什么api可以直接用来判断,你可以自己去判断dbr中的一些fla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有什么api可以直接用来判断,你可以自己去判断dbr中的一些flag

顶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有什么api可以直接用来判断,你可以自己去判断dbr中的一些flag

顶这个。

顶你这个

网友:
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如下:
void Ctest_memoryDlg::OnBnClickedButton1()
{
                // Now get info on the NAND flash disk
                STOREINFO storeInfo;
                memset( &storeInfo, 0x00, sizeof(storeInfo) );
                storeInfo.cbSize = sizeof(storeInfo);
                HANDLE hFindDsk = FindFirstStore( &storeInfo );
                PARTINFO partInfo;
                memset( &partInfo, 0x00, sizeof(partInfo) );
                partInfo.cbSize = sizeof(partInfo);
                CE_VOLUME_INFO volumeInfo;
                memset( &volumeInfo, 0x00, sizeof(volumeInfo) );
                volumeInfo.cbSize = sizeof(volumeInfo);
                if( hFindDsk != INVALID_HANDLE_VALUE )
                {
                        HANDLE hDsk = OpenStore( /*L"Nandflash"*/storeInfo.szDeviceName );
                        if( hDsk != INVALID_HANDLE_VALUE )
                        {
                                HANDLE hFindPart = FindFirstPartition( hDsk, &partInfo );
                                if( hFindPart != INVALID_HANDLE_VALUE )
                                {
                                        CeGetVolumeInfo( partInfo.szVolumeName,CeVolumeInfoLevelStandard, &volumeInfo );
                                        BOOL isTFAT;
                                        isTFAT = ( ( volumeInfo.dwFlags & CE_VOLUME_TRANSACTION_SAFE ) != 0 );
                          if (isTFAT)
                          {
                                          printf("tfat\n");
                          }
                                  else
                                  {
                                          printf("not tfat\n");
                                  }
                                }

                                if(FindNextPartition(hFindPart,&partInfo ) == TRUE)
                                {
                                        CeGetVolumeInfo( partInfo.szVolumeName,CeVolumeInfoLevelStandard, &volumeInfo );
                                        BOOL isTFAT;
                                        isTFAT = ( ( volumeInfo.dwFlags & CE_VOLUME_TRANSACTION_SAFE ) != 0 );
                                        if (isTFAT)
                                        {
                                                printf("%s is tfat\n",partInfo.szVolumeName);
                                        }
                                        else
                                        {
                                                printf("%s if not tfat\n",partInfo.szVolumeName);
                                        }
                                        FindClosePartition( hFindPart );;
                                }
                                CloseHandle( hDsk );
                        }
                        FindCloseStore( hDsk );
                }

网友:
不要去判断binfs,直接判断fat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