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唤醒时,死在USB OTG驱动里面了

楼主:
我是用的wince6.0,和三星6410的板子,驱动中有两个,一个是USB,另外一个是OTG,USB驱动里面很简单,就只有一个C文件。

当我将系统挂起之后,所有驱动均正常。唤醒之后,大部分驱动正常,在我测试之后,发现:
   1. 将OTG驱动去掉,保留USB驱动,系统能够正常唤醒,但是有一个现象:直接开机的时候可以使用鼠标,唤醒之后鼠标不能使用了。
   2. 将USB驱动保留,OTG驱动保留,系统不能唤醒。
   3. 将两个驱动均拿掉,开机之后USB不能使用,只能用触摸屏。挂起唤醒均正常。

于是我将OTG中的POWERUP函数加入了调试信息,进入此函数时输出,退出此函数时也输出。结果是进入退出调试均正常。代码如下:

    RETAILMSG(TRUE, (TEXT("[UfnPdd] +++Power Up\r\n")));
    SETFNAME();
    DEBUGMSG(ZONE_POWER, (_T("%s\r\n"), pszFname));

    PCTRLR_PDD_CONTEXT pContext = (PCTRLR_PDD_CONTEXT) pvPddContext;
    ValidateContext(pContext);
    RETAILMSG(TRUE, (TEXT("[UfnPdd] ---Power Up\r\n")));

此函数应该是没有任何操作的,执行也正常,那么会死在什么地方呢。

我看了OEMPowerOff,其中挂起之前,设置了一次USBOTG寄存器,将其关闭,唤醒之后立即开启了USBOTG,这两个步骤都是在OEMPowerOff中完成。代码如下:

void OEMPowerOff()
{
    volatile S3C6410_SYSCON_REG *pSysConReg;
    volatile S3C6410_GPIO_REG *pGPIOReg;
    volatile S3C6410_VIC_REG *pVIC0Reg;
    volatile S3C6410_VIC_REG *pVIC1Reg;
    volatile S3C6410_DMAC_REG *pDMAC0Reg;
    volatile S3C6410_DMAC_REG *pDMAC1Reg;
    volatile OTG_PHY_REG *pOtgPhyReg;

     int nIndex = 0;

    OALMSG(TRUE, (L"[OEM] ++OEMPowerOff()\r\n"));

#if    0    // KITL can not support Sleep
    // Make sure that KITL is powered off
    pArgs = (OAL_KITL_ARGS*)OALArgsQuery(OAL_ARGS_QUERY_KITL);
    if ((pArgs->flags & OAL_KITL_FLAGS_ENABLED) != 0)
    {
        OALKitlPowerOff();
        OALMSG(1, (L"OEMPowerOff: KITL Disabled\r\n"));
    }
#endif

    //-----------------------------
    // Disable DVS and Set to Full Speed
    //-----------------------------
#ifdef DVS_EN
    ChangeDVSLevel(SYS_L0);
#endif

    //-----------------------------
    // Prepare Specific Actions for Sleep
    //-----------------------------
    BSPPowerOff();

    //------------------------------
    // Prepare CPU Entering Sleep Mode
    //------------------------------

    //----------------
    // Map SFR Address
    //----------------
    pSysConReg = (S3C6410_SYSCON_REG *)OALPAtoVA(S3C6410_BASE_REG_PA_SYSCON, FALSE);
    pGPIOReg = (S3C6410_GPIO_REG *)OALPAtoVA(S3C6410_BASE_REG_PA_GPIO, FALSE);
    pVIC0Reg = (S3C6410_VIC_REG *)OALPAtoVA(S3C6410_BASE_REG_PA_VIC0, FALSE);
    pVIC1Reg = (S3C6410_VIC_REG *)OALPAtoVA(S3C6410_BASE_REG_PA_VIC1, FALSE);
    pDMAC0Reg = (S3C6410_DMAC_REG *)OALPAtoVA(S3C6410_BASE_REG_PA_DMA0, FALSE);
    pDMAC1Reg = (S3C6410_DMAC_REG *)OALPAtoVA(S3C6410_BASE_REG_PA_DMA1, FALSE);
    pOtgPhyReg = (OTG_PHY_REG *)OALPAtoVA(S3C6410_BASE_REG_PA_USBOTG_PHY, FALSE);

    //------------------
    // Save VIC Registers
    //------------------
    S3C6410_SaveState_VIC((void *)pVIC0Reg, (void *)pVIC1Reg, g_aSleepSave_VIC);

    // Disable All Interrupt
    pVIC0Reg->VICINTENCLEAR = 0xFFFFFFFF;
    pVIC1Reg->VICINTENCLEAR = 0xFFFFFFFF;
    pVIC0Reg->VICSOFTINTCLEAR = 0xFFFFFFFF;
    pVIC1Reg->VICSOFTINTCLEAR = 0xFFFFFFFF;

    //--------------------
    // Save DMAC Registers
    //--------------------
    S3C6410_SaveState_DMACon((void *)pDMAC0Reg, g_aSleepSave_DMACon0);
    S3C6410_SaveState_DMACon((void *)pDMAC1Reg, g_aSleepSave_DMACon1);

    //------------------
    // Save GPIO Register
    //------------------
    S3C6410_SaveState_GPIO((void *)pGPIOReg, g_aSleepSave_GPIO);

    //--------------------
    // Save SysCon Register
    //--------------------
    S3C6410_SaveState_SysCon((void *)pSysConReg, g_aSleepSave_SysCon);

    //-------------------------------------------------------
    // Unmask Clock Gating and Block Power turn On (SW workaround)
    //-------------------------------------------------------

    // HCLK_IROM, HCLK_MEM1, HCLK_MEM0, HCLK_MFC Should be Always On for power Mode (Something coupled with BUS operation)
    //pSysConReg->HCLK_GATE |= ((1<<25)|(1<<22)|(1<<21)|(1<<0));
    pSysConReg->HCLK_GATE = 0xFFFFFFFF;
    pSysConReg->PCLK_GATE = 0xFFFFFFFF;
    pSysConReg->SCLK_GATE = 0xFFFFFFFF;
    // Turn On All Block Block Power
    pSysConReg->NORMAL_CFG = 0xFFFFFF00;

    // Wait for Block Power Stable
    while((pSysConReg->BLK_PWR_STAT & 0x7E) != 0x7E);

    //----------------------------
    // Wake Up Source Configuration
    //----------------------------
     S3C6410_WakeUpSource_Configure();

    //-------------------------------
    // Extra work for Entering Sleep Mode
    //-------------------------------

    // USB Power Control
    pSysConReg->OTHERS &= ~(1<<16);    // USB Signal Mask Clear
    pGPIOReg->SPCON |= (1<<3);            // USB Tranceiver PAD to Suspend

    // TODO: SPCONSLP ???
    //pGPIOReg->SPCONSLP;    // Use Default Valie

    //-------------------------------
    // GPIO Configuration for Sleep State
    //-------------------------------
    // TODO: Configure GPIO at Sleep
    //BSPConfigGPIOforPowerOff();

    // Sleep Mode Pad Configuration
    pGPIOReg->SLPEN = 0x2;    // Controlled by SLPEN Bit (You Should Clear SLPEN Bit in Wake Up Process...)

        OALMSG(TRUE, (L"[OEM] --OEMPowerOff()\r\nCPU Entering Sleep Mode\r\n"));
        OALMSG(TRUE, (L"****************************************************\r\n"));

    //-----------------------
    // CPU Entering Sleep Mode
    //-----------------------

    OALCPUPowerOff();    // Now in Sleep

    //----------------------------
    // CPU Wake Up from Sleep Mode
    //----------------------------

    //----------------------------
    // Wake Up Source Determine
    //----------------------------
     S3C6410_WakeUpSource_Detect();

    // USB Power Control
    InitializeOTGCLK();              // pll_powerdown, suspend mode

    pGPIOReg->SPCON &= ~(1<<3);        // USB Tranceiver PAD to Normal

    // Restore SysCon Register
    S3C6410_RestoreState_SysCon((void *)pSysConReg, g_aSleepSave_SysCon);

    // Restore GPIO Register
    S3C6410_RestoreState_GPIO((void *)pGPIOReg, g_aSleepSave_GPIO);

    // Sleep Mode Pad Configuration
    pGPIOReg->SLPEN = 0x2;    // Clear SLPEN Bit for Pad back to Normal Mode

    //-----------------------
    // Restore DMAC Registers
    //-----------------------
    S3C6410_RestoreState_DMACon((void *)pDMAC0Reg, g_aSleepSave_DMACon0);
    S3C6410_RestoreState_DMACon((void *)pDMAC1Reg, g_aSleepSave_DMACon1);

    // Restore VIC Registers
    S3C6410_RestoreState_VIC((void *)pVIC0Reg, (void *)pVIC1Reg, g_aSleepSave_VIC);
    //pVIC0Reg->VICADDRESS = 0x0;
    //pVIC1Reg->VICADDRESS = 0x0;

    // UART Debug Port Initialize
    OEMInitDebugSerial();
    OALMSG(TRUE, (L"****************************************************\r\n"));
    OALMSG(TRUE, (L"[OEM] --OEMPowerOff() --- Wake up\r\n"));

    // Disable Vectored Interrupt Mode on CP15
    System_DisableVIC();

    // Enable Branch Prediction on CP15
    System_EnableBP();

    // Enable IRQ Interrupt on CP15
    System_EnableIRQ();

    // Enable FIQ Interrupt on CP15
    System_EnableFIQ();

    if (g_oalWakeSource == SYSWAKE_UNKNOWN)
    {
        OALMSG(TRUE, (L"[OEM:ERR] OEMPowerOff() : SYSWAKE_UNKNOWN , WAKEUP_STAT = 0x%08x", g_LastWakeupStatus));
    }

    // Initialize System Timer
    OEMInitializeSystemTimer(RESCHED_PERIOD, OEM_COUNT_1MS, 0);

#if    0    // KITL can not support Sleep
    // Reinitialize KITL
    if ((pArgs->flags & OAL_KITL_FLAGS_ENABLED) != 0)
    {
        OALKitlPowerOn();
    }
#endif

    //--------------------------------------
    // Post Processing Specific Actions for Wake Up
    //--------------------------------------
    BSPPowerOn();

    OALMSG(TRUE, (L"[OEM] --OEMPowerOff() --- over\r\n"));
}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为什么唤醒之后会挂掉。是死在驱动里面了,还是OTG寄存器的设置导致了CPU死掉了。

网友:
怎么没人参与讨论啊,帮忙分析一下啊

网友:
各位兄弟姐妹,讨论一下啊

网友:
我的OTG也有问题. 作为HOST使用时,U盘的灯亮了一下又灭了,打印消息的意思是:等待端口状态变化...
麻烦啊.
如果楼主用不着OTG驱动,就把它去掉吧,既然已经有了USB驱动,就行了,除非你要用OTG功能,OTG协议比较麻烦的,要找个spec看看,现在用的标准应该都是OTG ver1.3的

网友:
看来搞6410的人还挺多的,以我的经验你不是死在Power Up中,而是SetPowerState中的d0,d4中的
HW_USBClocks(pContext, d*)中,具体可以查查死在HW_USBClocks函数中的哪句代码了

网友:
是的,没有死在PowerUp中,其他驱动都正常启动了。

按照xunjingzhpu所说,是否在唤醒之后,系统不仅调用了驱动的PowerUp,而且还调用了iocontrol,将电源设置为D0

不知理解是否正确。

我现在确实不需要otg,仅device就够用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去掉这个

网友:
另外,在OEMPowerOff中,挂起之前设置了USB得相关寄存器,唤醒之后也立即设置了USB相关寄存器,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直接在驱动的POWERUP中设置不行吗

网友:
你确定是代码是跑死了?
OTG的硬件没问题?
你的MINI USB口需要接GND,还要把VCC悬空才行的哦。

网友:
难道说是硬件死掉了,
VCC悬空的话,作为host的时候谁来给外设供电呢。

硬件死掉也很有可能,因为我在每个驱动POWERUP和POWERDOWN进入和退出都加了调试
进入和退出的调试输出都很正常,看不出来是死在哪个驱动里面了。

很郁闷

网友:
昨天测试了一下,硬件没有死掉,而是唤醒时调用HW_USBClocks设置电源为D0状态时,复位硬件时,造成了一个死循环,调用了以下一个函数:

static
void
SoftResetCore(
    PCTRLR_PDD_CONTEXT pContext
    )
{
    DWORD dwTemp;

    WriteReg(pContext, GRSTCTL, 0x1);
    do
    {
        dwTemp = ReadReg(pContext, GRSTCTL);
    }while(!(dwTemp & (0x1<<31))); //Wait until AHB Master IDLE
}

查询GRSTCTL寄存器第31位:AHBIdle,手册上是这么说的:
AHB Master Idle
Indicates that the AHB Master State Machine is in the IDLE
condition.

此寄存器第0位:CSftRst,上面有这么一段话:
The application can write to this bit any time it wants to reset
the core. This is a self-clearing bit and the core clears this bit
after all the necessary logic is reset in the core, which may
take several clocks, depending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core.
Once this bit is cleared software must wait at least 3 PHY
clocks before doing any access to the PHY domain. Software
must also check that bit 31 of this register is 1 (AHB Master is
IDLE) before starting any operation. Typically software reset is
used during software development and also when you
dynamically change the PHY selection bits in the USB
configuration registers listed above. When you change the
PHY, the corresponding clock for the PHY is selected and
used in the PHY domain. Once a new clock is selected, the
PHY domain has to be reset for proper operation.

是什么地方没有设置对吗??

是不是因为我在OEMPowerOff()中调用了InitializeOTGCLK();
static void InitializeOTGCLK(void)
{
    volatile S3C6410_SYSCON_REG *pSysConReg = (S3C6410_SYSCON_REG *)OALPAtoVA(S3C6410_BASE_REG_PA_SYSCON, FALSE);
    volatile OTG_PHY_REG *pOtgPhyReg = (OTG_PHY_REG *)OALPAtoVA(S3C6410_BASE_REG_PA_USBOTG_PHY, FALSE);

    pSysConReg->HCLK_GATE |= (1<<20);

    pSysConReg->OTHERS |= (1<<16);

    pOtgPhyReg->OPHYPWR = 0x0;  // OTG block, & Analog bock in PHY2.0 power up, normal operation
    pOtgPhyReg->OPHYCLK = 0x20; // Externel clock/oscillator, 48MHz reference clock for PLL
    pOtgPhyReg->ORSTCON = 0x1;
    OALStall_us(100);
    pOtgPhyReg->ORSTCON = 0x0;
    OALStall_us(100);

    pSysConReg->HCLK_GATE &= ~(1<<20);

}

网友:
问三星代理要最新的bsp,ms老的bsp有这个问题

网友:
我没买他的开发板,会给我最新的BSP吗???

网友:
我的bsp包改成xip后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不过我发现是某些模块没加入XIPKERNEL.bin所致,而不是楼主所说的SoftResetCore函数引起的

网友:
但是我的并非是XIPKERN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