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OImage应用PNG,背景不透明

楼主:
问91program:在eeworld下了你上传的CVOImage类后,发现显示PNG图片,但是发现PNG的背景是白色,不是透明,
请问这是这个类本身的原因,还是因为使用不对的原因。其他有没有谁用过CVOImgae的??

网友:
如果做透明要用透明色吧

网友A:
首先获得图片需要透明的背景色,
然后调用::TransparentBlt, 最后一个参数设置为该背景色即可.

网友:
PNG背景本身就是透明的,不知道ultrapro说的,怎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获得图片需要透明的背景色,
然后调用::TransparentBlt, 最后一个参数设置为该背景色即可.

正在测试你说的用法。。。。。。。

网友B:
应该是这个类本身的问题,对PNG的处理不好!

当时我用它来显示JPG的,PNG没有测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这个类本身的问题,对PNG的处理不好!

当时我用它来显示JPG的,PNG没有测试过。

不知道,如果是的话,就很麻烦,我正在尝试其它办法,先看看,再说,按道理说如果这个类做PNG透明的话,应该能显示就应该支持透明色啦

网友:
推荐用cximage的图像显示接口处理png等各种图片文件的显示和处理,我们以前的项目就是用它,能做出不错的透明等各种效果的控件。

网友:
用IIMAGE组件吧

网友:
似乎大家都要替换的高招,不过这个是在EVC下,忘了说啦!推荐的看支持与否是个很大的问题。

网友C: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850596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850596

看了,如果我想改用COM的话,工程太大,代码要重写啦,我就用M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