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_CreateMutex问题

楼主:
我现在把一个5.0的BSP移到6.0上,但是5.0在OAL时有用到SC_CreateMutex。6.0下现在不能用了,有什么办法能调用SC_CreateMutex吗?

网友A:
guopeixin:是不是在6.0用NKCreateMute代替SC_CreateMutex。

网友:
引用 网友A:
guopeixin:是不是在6.0用NKCreateMute代替SC_CreateMutex。

要注意lib要对

网友:
不明白NKCreateMutex是内核函数,OAL.exe怎么能调用到。

网友:
弄清它的功能,不行就自己用代码实现,如果时间允许,最好这样办,呵呵…

网友:
这几天都在网上找资料。还是没有什么头绪呀。。。

网友:
我现在有个想法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行。
我看到Wince6.0有这样一个函数FindKernelEntry可以查找到kernel.dll的入口地址。如下:
LPVOID
FindKernelEntry (
        ROMHDR *const pTOC
        )
{
    ULONG       loop;
    e32_rom     *e32rp = NULL;
    TOCentry    *tocptr;

    // find kernel.dll (case sensitive)
    tocptr = (TOCentry *)(pTOC+1);  // toc entries follow the header

    for (loop = 0; loop < pTOC->nummods; loop++) {

        if (_stricmp (tocptr->lpszFileName, KERNDLL) == 0) {
            e32rp = (e32_rom *)(tocptr->ulE32Offset);
            break;
        }
        tocptr++;
    }

    return (LPVOID) (e32rp? (e32rp->e32_vbase + e32rp->e32_entryrva) : 0);两个值相加就是程序入口的虚拟地址了。
}
TOCentry的结构如下:
typedef struct TOCentry {           // MODULE BIB section structure
    DWORD       dwFileAttributes;
    FILETIME    ftTime;
     DWORD       nFileSize;
    LPSTR       lpszFileName;
    ULONG       ulE32Offset;        // Offset to E32 structure 这个指向E32的结构指针。
    ULONG       ulO32Offset;        // Offset to O32 structure
    ULONG       ulLoadOffset;       // MODULE load buffer offset
} TOCentry, *LPTOCentry
e32_rom的结构如下:
typedef struct e32_rom {
    unsigned short  e32_objcnt;     /* Number of memory objects            */
    unsigned short  e32_imageflags; /* Image flags                         */
    unsigned long   e32_entryrva;   /* Relative virt. addr. of entry point */这个是程序入口点的相对虚拟地址
    unsigned long   e32_vbase;      /* Virtual base address of module      */这个是程序加载的虚拟地址
    unsigned short  e32_subsysmajor;/* The subsystem major version number  */
    unsigned short  e32_subsysminor;/* The subsystem minor version number  */
    unsigned long   e32_stackmax;   /* Maximum stack size                  */
    unsigned long   e32_vsize;      /* Virtual size of the entire image    */
    unsigned long   e32_sect14rva;  /* section 14 rva */
    unsigned long   e32_sect14size; /* section 14 size */
    unsigned long   e32_timestamp;  /* Time EXE/DLL was created/modified   */
    struct info     e32_unit[ROM_EXTRA]; /* Array of extra info units      */
    unsigned short  e32_subsys;     /* The subsystem type                  */
} e32_rom
e32_unit这个值,不太清楚是不是程序导出表的相对地址。如果是的话就可以通过e32_vbase和它这两个值查找kernell内的函数。找到想要的函数地址再把它映射过来,应该就能调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