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设备被识别为U盘问题(续)

楼主:
我的WINCE设备现在已经可以识别为U盘.
还有个问题,当我把USB线插上的时候,WINCE上NAND FLASH的盘符消失,同时PC上显示U盘盘符;但是当我拔掉USB线时,PC上的盘符消失,而WINCE上的盘符却没有显示出来,怎么让FLASH重新MOUNT一次?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
这个可能就是你挂载是binfs的分区吧?我在线等你讨论这个问题qq250362908 ,一起学习下!

网友:
驱动检测到USB线移除后使用这样的语句通知USB FUN结束

pContext->pfnNotify(pContext->pvMddContext, UFN_MSG_BUS_EVENTS, UFN_DETACH);
pContext->attachedState = UFN_DETACH;

网友:
USB线移除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产生个USBbus的中断呢?例如RESET中断. 但是我直接拔USB线什么中断都没;如果点击PC上的"移除USB"则会依次产生EndPoint2和EndPoint1中断.

网友:
直接移除USB,PC没给USB DEVICE信号哪来的中断呢。只要通过相应代码告诉MDD层USB已经移除就可以了

网友:
我知道怎么告诉MDD层. 但是没有中断信号, 我怎么知道USB已经移除呢?通过什么来判断USB已经移除?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Veabol呢?怎么检测USB线移除啊?难道还要加硬件电路?

网友:
应用层会接收一个消息的。但是我不知道你在那层做??你那个hive是怎么去掉的呢??我现在的nand可以再在pc上显示了。但是不能打开?你有什么建议没??

网友:
是不是文件系统不对?

网友:
我文件系统分了两个,但是一个也不行,我开了一个贴,你可以把你那部分注册表贴给我看看嘛??明天你要知道usb播出的问题我帮你找找看哪个消息。不过只能在应用用。他是个系统消息!

网友:
这个是我开的帖子http://topic.eeworld.net/u/20091203/14/bb1a7a8f-fa16-43e6-b1dc-40f15e6be006.html?39566

网友:
我总觉得检测USB移除最先是由底层中断完成,然后往上层发通知消息.

网友:
USB插入的时候不是有个+5V电平嘛,移除的时候这个又没了,所以可以根据这个连接一个外部中断

网友:
哦,那硬件是需要改一下了.
还想问下LS:我在点击PC上的"安全删除USB Mass Storge"的时候, Wince会有EndPoint1和EndPoint2中断,在这种情况下USB HOST会往DEVICE发什么数据呢?从我抓下来的数据看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本来是想如果数据特殊就可以根据收到的数据来判断USB是否被移除)

网友:
to veabol:
    你说你用了HIVE注册表的盘符也实现了MassStorge?我的老是不行,对于带HIVE注册表的盘符在OpenStore的时候总是会失败. 我想这应该是系统在使用注册表,因而不能把这个盘UNMOUNT, veabol兄是不是做了什么手脚的?指点下

网友:
我当时试的时候应该是没有特别更新什么东西。

EndPoint1和EndPoint2中断,HOST往DEVICE上发什么数据可以通过BUS HOUND抓一下,或者在USB驱动里边把接收到的数据打印一下。

网友:
HIVE注册表试来试去还是没成功,看来还是要多分一个FAT区来专门放HIVE注册表了.
另外我还碰到一个问题,偶尔出现USB识别不了(每次USB插入时调试信息里显示:HOST重复地发RESET 4、5次),重起下WINCE又好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没有兄弟碰到过这种现象吗?自己顶以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