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修改参数

楼主(2010-06-30):
multisim修改参数
我需要查看multisim下元件参数,比如三极管放大倍数等如何查看和修改呢,还是这些元件都是封装在模块中的,我想查看怎么看?
三极管
封装
如何

网友A:
它好像有一些工具可增加/编辑模型,不过用起来相当复杂.....

网友B:
修就算了,就说说怎么看一个三极管的放大倍数等参数吧

网友C:
很久不用这个了,如果电路简单我会直接搭一个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