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1系列单片机上移植uCOS-II的疑惑,请大侠们指教

楼主:
    “Demo程序经Keil701编译后,代码量为7-8K,可直接在KeilC51上仿真运行。

    使用方法:解压后双击yy项目,点调试即可在串口仿真看到结果。

    Demo程序创建了3个任务A、B、C优先级分别为2、3、4,A每秒显示一次,B每3秒显示一次,C每6秒显示一次。从显示结果看,显示3个A后显示1个B,显示6个A和2个B后显示1个C,结果显然正确。用户可以仿照范例运用更多系统API函数写出自己的程序。只要程序中有显示语句就可以用软件仿真器看结果。注意:系统提供的显示函数是并发的,他不是直接显示到串口,而是先输出到显存,用户不必担心IO慢速操作影响程序运行。串口输入也采用了同样的技术,他使得用户在CPU忙于处理其他任务时照样可以盲打输入命令。

    将EXL2-shell目录下的文件覆盖yy目录下的同名文件,将word.c、yyshell.c、yyshellsub.c、mystring.c加入项目,删除yy1.c,编译后调试即可。输入help可得到在线帮助,具体命令用法见文章说明。”

    以上是我看到一篇关于某人的心得,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实验过。我按照上面步骤编译完yy项目后,也调试了,但是没看见有什么显示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大家给予帮助,谢谢了!

网友:
这个,得问他本人了,,,

网友:
哈哈,我没移植过ucos到51,所以不知道,不过支持斑竹的高见,,,

网友:
引用楼主 kaly0204 的回复:
“Demo程序经Keil701编译后,代码量为7-8K,可直接在KeilC51上仿真运行。

使用方法:解压后双击yy项目,点调试即可在串口仿真看到结果。

Demo程序创建了3个任务A、B、C优先级分别为2、3、4,A每秒显示一次,B每3秒显示一次,C每6秒显示一次。从显示结果看,显示3个A后显示1个B,显示6个A和2个B后显示1个C,结果显然正确。用户可以仿照范例运用更多系统API函数……

看到某人的心得。。。。那你的电路和某人一样么?   你用什么去显示?

网友:
你看的是杨屹先生的代码吧,用keil自带的串口仿真,可以看到结果的

网友:
NB人物。。我也要加油!!

网友:
51中跑UCOSII正在准备当中,还在看代码喃。

网友:
51中跑UCOSII,好用吗?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