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TK问题

楼主:
Jacky_Dai 老兄,据说你在公司是专门负责CETK这块的。现在特来打扰一下。
——————————————————————————————————
其实我的不是什么问题,就是我在PC端连接之后,2440 上出现了个clientside的对话框之后2440 就死机了。

我选了CETK组件也是一样。

不知道什么原因。

一定要安装SDK吗?
但是我安装了之后也一样的结果。

各位了解的也来指点一下。连接不上,什么都干不了。

网友A:
最近还遇到一些奇怪的问题
在打包内核的时候会出现如下警告,但是能够生成NK,并且NK运行正常,可是不能编译SDK,我代开reginit.ini
找到6690 line 但是并没有发现错误,
regcomp: WARNING, syntax error on or near line 6690 of reginit.ini; line skipped.
regcomp: WARNING, syntax error on or near line 6691 of reginit.ini; line skipped.
regcomp: WARNING, syntax error on or near line 6697 of reginit.ini; line skipped.
regcomp: WARNING, syntax error on or near line 6698 of reginit.ini; line skipped.
regcomp: WARNING, syntax error on or near line 6699 of reginit.ini; line skipped.
regcomp: WARNING, syntax error on or near line 6705 of reginit.ini; line skipped.
regcomp: WARNING, syntax error on or near line 6706 of reginit.ini; line skipped.
regcomp: WARNING, syntax error on or near line 6712 of reginit.ini; line skipped.
regcomp: WARNING, syntax error on or near line 6713 of reginit.ini; line skipp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还遇到一些奇怪的问题
在打包内核的时候会出现如下警告,但是能够生成NK,并且NK运行正常,可是不能编译SDK,我代开reginit.ini
找到6690 line 但是并没有发现错误,
regcomp: WARNING, syntax error on or near line 6690 of reginit.ini; line skipped.
regcomp: WARNING, syntax error on or near line 6691 of reginit.ini; line skipped.
regcomp: WARNING, syntax error on or near line 6697 of reginit.ini; li…

'#' 應不是 .reg 所能認的格式吧?? 是不是有 '#' 都有錯??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 應不是 .reg 所能認的格式吧?? 是不是有 '#' 都有錯??

是啊

网友:
真是如paul,chao所说。

应该是这个错误了。神了,那部分我根本没有修改过,咋来个“#”呢?因为NK能运行也就没有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 應不是 .reg 所能認的格式吧?? 是不是有 '#' 都有錯??

是啊

的确是,并且这个错误比较奇怪,是微软自带的东西。我没有改过的。

C:\WINCE500\PUBLIC\WCESHELLFE\OAK\FILES\wceshellfe.reg

网友:
引用 网友B:
'#' 應不是 .reg 所能認的格式吧?? 是不是有 '#' 都有錯??

是啊

这个错误的确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不过还是不能编译SDK,编译SDK的时候
首先弹出

我点击继续,结果,很快就产生错误不继续了。以前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些问题,大家遇到过吗?

网友:
找到答案了
http://blog.mcuol.com/User/iwillbeback008/article/8172_1.htm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906459/en-us
微软网站技术支持有说明,应该是我选了一些不该选的组建造成。
现在照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答案了
http://blog.mcuol.com/User/iwillbeback008/article/8172_1.htm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906459/en-us
微软网站技术支持有说明,应该是我选了一些不该选的组建造成。
现在照做试试。

这个原因好难找啊。找了好久才找到SYSGEN_SQLCE20=1出了问题,等下试试。这个错误应该算微软的BUG了。

网友A:
SYSGEN_SQLCE20=1——》》》》果然是这个组件的问题,去掉之后就可以了。
后来发现的确有问题,因为在右边有个叉

网友:
引用 网友A:
SYSGEN_SQLCE20=1——》》》》果然是这个组件的问题,去掉之后就可以了。
后来发现的确有问题,因为在右边有个叉

不好意思啊,剛剛看到,最近比較忙的哦,不好意思,明天還要飛內蒙去,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YSGEN_SQLCE20=1——》》》》果然是这个组件的问题,去掉之后就可以了。
后来发现的确有问题,因为在右边有个叉

不好意思啊,剛剛看到,最近比較忙的哦,不好意思,明天還要飛內蒙去,呵呵

这么好,还可以出差。

网友:
现在就剩下这个CETK的问题了。

连接之后,2440 弹出个对话框,然后 2440 就死机了。

做过的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D:
1. LZ 是如何測 cetk 的, 是 Workstation-client, 還是 standalone 測.

2. LZ 是否有加入 Platform Manager 這個 catalog item.

3. LZ 若是 Worksatation-client, 則建議將 Workstation 的 Anti-Virus and firewall 關閉.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引用 网友D:
1. LZ 是如何測 cetk 的, 是 Workstation-client, 還是 standalone 測.

2. LZ 是否有加入 Platform Manager 這個 catalog item.

3. LZ 若是 Worksatation-client, 則建議將 Workstation 的 Anti-Virus and firewall 關閉.

Paul, Chao @ Techware

我是加入CETK组件,编译NK之后

然后打开 CETK ,通过USB同步软件连接2440
结果2440 上弹出对话框,然后2440 就死机了。

我看了前人的帖子,他们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
先暂停这个先。

还有个HIVE注册表没有弄呢。
希望用过CETK的指点一下,一直在等待

网友:
快沉了。顶

HIVE注册表可以了。

快捷方式也搞得差不多了。

就等CETK问题解决。

希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TECHWARE
从事嵌入式系统设计,专精於资讯家电,提供软硬体全方位的专业解决方案服务。

网友:
顶。

实在不行,过几天揭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加入CETK组件,编译NK之后

然后打开 CETK ,通过USB同步软件连接2440
结果2440 上弹出对话框,然后2440 就死机了

我看了前…

1. 请问弹出了什麽对话框?? 可否将图或照片贴上来大家参详.

2. LZ 是否有加入 Platform Manager 这个 catalog item.

3. 建议将 Workstation 的 Anti-Virus and firewall 关闭.

4. LZ 可否透过 ActiveSync 执行 Remote Tools, 例如 Remote Registry Editor??

Paul, Chao @ Techw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