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块传输方式代码

楼主:
对于块传输,看到书上常用的方式如下:

bc 是数据的长度

                  UCHAR *inContext = USBDevice->BulkInEndPt->BeginDataXfer(inbuf,bc,&inOvLap);
                  UCHAR *outContext = USBDevice->BulkOutEndPt->BeginDataXfer(outbuf,bc,&outOvLap);

                  USBDevice->BulkOutEndPt->WaitForXfer(&outOvLap,100);
                  USBDevice->BulkInEndPt->WaitForXfer(&inOvLap,100);

                  Success = USBDevice->BulkOutEndPt->FinishDataXfer(outbuf,bc,&outOvLap,outContext);
                  Success = USBDevice->BulkInEndPt->FinishDataXfer(inbuf,bc,&inOvLap,inContext);

                  CloseHandle(outOvLap.hEvent);
                  CloseHandle(inOvLap.hEvent);

1. 如何理解这段代码?
2. 它到底是接受还是发送呢?如果是write data写数据该如何用呢?

网友:
BeginDataXfer是非阻塞式的传输,也就是调用以后马上返回。
只到WaitForXfer得到传输完成信号后,FinishDataXfer才真正的开始写数据。

非阻塞式的传输的好处是不用阻塞其他操作的运行,在这里BeginDataXfer(inbuf,bc,&inOvLap);
开始读取bc个数据到inbuf里,当调用FinishDataXfer(inbuf,bc,&inOvLap,inContext); 时,数据才真正被写到inbuf里,同样对于outbuf也是一样的。

代码的流程就是
UCHAR *inContext = USBDevice->BulkInEndPt->BeginDataXfer(inbuf,bc,&inOvLap);
//开始接收数据到
                  UCHAR *outContext = USBDevice->BulkOutEndPt->BeginDataXfer
(outbuf,bc,&outOvLap);
//开始发送数据到
                  USBDevice->BulkOutEndPt->WaitForXfer(&outOvLap,100);
//等待发送完成
                  USBDevice->BulkInEndPt->WaitForXfer(&inOvLap,100);
//等待接收完成
                  Success = USBDevice->BulkOutEndPt->FinishDataXfer(outbuf,bc,&outOvLap,outContext);
//这里才真正将outbuf里的数据发送出
                  Success = USBDevice->BulkInEndPt->FinishDataXfer(inbuf,bc,&inOvLap,inContext);
//这里才真正将接收到的数据存储到inbuf里
                  CloseHandle(outOvLap.hEvent);
                  CloseHandle(inOvLap.hEvent);
//关闭句柄,释放资源
估计这个程序是测试发送的数据是否能够正常接收吧。

网友:
一楼接分的能力一流啊

网友:
2楼解释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块传输即以指定的整块数据传输为前提,要么全传要么全丢,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字节传输

网友:
如果进行一次读那么就这样写就可以了吧?
UCHAR *inContext = USBDevice->BulkInEndPt->BeginDataXfer(inbuf,bc,&inOvLap);
USBDevice->BulkInEndPt->WaitForXfer(&inOvLap,100);
Success = USBDevice->BulkInEndPt->FinishDataXfer(inbuf,bc,&inOvLap,inContext);
CloseHandle(inOvLap.hEvent);

不是in,out必须都写吧,我还以为它们是配对使用呢?必须一个in,接着一个out。

网友:
需要配对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