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Mobile 6.0 SDK环境下,如何用DirectShow

楼主:
我有如下工具:

>(1)Visual Studio 2005  PRO
>(2)Windows Mobile 6.0 SDK
>(3)DX90bsdk
>(4)Windows CE 6.0

   我想以Windows Mobile 6.0 Professional SDK为解决方案平台开发MP3播放器.

   但是在我把网络上找到的配置DirectShow的方法配置了后,发现还是无法再Windows CE下,使用 这2个头文件,来开发MP3

   http://blog.163.com/kammy_87/blog/static/349339422009101110162844/
   这个是在Visual Studio下配置DirectShow的方法,但是没有包括Windows CE 6.0的环境下的

    问题是,我现在要在在 Visual Studio 2005的Windows CE 6.0的开发平台下,使用DirectShow开发呢?需要怎么配置 才可以使用,上面说到的头文件( )呢?

网友:
第一,最好不要使用模拟器,因为 大部分的模拟器是不支持DD的
第二,定制系统时,增加DD相关的组件
第三,不需要DX90bsdk

网友:
感觉有些矛盾

2)Windows Mobile 6.0 SDK
>(3)DX90bsdk
>(4)Windows CE 6.0

Windows Mobile 6.0是基于Windows CE 5.0 吧

网友:
第一,我不知道你是怎么配置的,但是你在WM6和CE6上都不需要使用DX90bsdk。
第二,WM6上是没有办法用directshow播放mp3的,CE6上可以。
第三,CE6的目录下有一些directshow的例子,你可以用这些作为参考
public\dircectx\sdk\samples

网友:
WM6是基于CE5,但是WM6 SDK和CE6装在一起不冲突。另外,directshow与硬件无关,所以CE6的大多数代码可以跑在WM6上,但是WM6上少了很多filter,所以有些CE6上的Fitler在WM6上不支持。
我个人认为用模拟器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性能慢一点而已。DD的支持对Directshow来说不是必须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现在可以用了

to: ruritanian
你说CE6上的Fitler在WM6上不支持,有没有包括MP3的fitler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aa451352.aspx
我用上面msdn上的例子,在RenderFile时,总是返回 VFW_E_CANNOT_RENDER 这个返回值 好像是说没有MP3的解码器是吗?我是在WM6上做的,现在去试试WM5上可以不

网友:
。。。
现在是彻底的无语了~~~~
迷茫了~~~~

多谢 ruritanian

现在要在
Visual Studio 2005  PRO
CE 6.0
上开发个MP3要怎么搭配环境呢?
是不是在新建项目的时候 直接用它帮我们选择好的pc平台,然后需要用到DirectShow的 这2个头文件 时候,  要用怎么办呢?

公司让我做,我实在是不懂啊。。。

网友:
你管这两个头文件干吗呢?
CE6下你把public\directx\sdk\samples\dshow\Players\playwnd的代码编译以下直接就能放mp3了

网友:
> 请问LZ,你的WM环境下是如何添加DirectSho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