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的奇怪问题

楼主:
wince6.0 r3,补丁打全了。

1、注册表中配置如下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Timeouts]
"BattUserIdle"=dword:0000003c
"BattSystemIdle"=dword:000000b4
"BattSuspend"=dword:00000000
"ACUserIdle"=dword:0000003c
"ACSystemIdle"=dword:0000012c
"ACSuspend"=dword:00000000
使用了hive 的注册表存储功能。
每次启动后,查阅注册表,配置如上,没问题。
但是,没到 540 秒后系统自动休眠。  备注:默认 BattUserIdle(60)+ BattSystemIdle(180)+ BattSuspend(300) = 540

2、打开控制面板中的电源管理,查阅当前配置,如上。没问题,点击OK。
系统按照如上配置,不会进入休眠。

问题,似乎是,pm没有按照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Timeouts] 配置来,但是,控制面板里面操作下就可以了。 奇怪。。。。。

网友:
好像是修改注册表 没有保存?

帮顶下,MARK,学习!

网友:
之前有人提到过类似的问题。

是不是你烧录的NK不是这样的值,而在系统启动后改注册为这样的值?

因为这段注册表中的内容是在HIVE BOOT SECTION以内的,而系统启动的时候读取的是原先NK中的注册表内容,即使你所看到的注册是这样的值,但是PM实际上使用的却是原始NK中的值,所以改动这些值后一定要调用一些函数,让PM重新读取注册表中的值。而在控制面板里边执行确定操作正是做了这样的操作,所以才会有效。

网友:
应该是没有通知到驱动,驱动里面没有取到注册表值,检查电池驱动。

网友:
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http://topic.eeworld.net/u/20100129/12/fff606ae-963a-4131-93ab-6c7c39cf59f9.html?572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http://topic.eeworld.net/u/20100129/12/fff606ae-963a-4131-93ab-6c7c39cf59f9.html?5729

谢谢,参考了。

另外说一下:我nk 里面也这样配置的。应该不存在 当前nk 中的注册表内容,和hive 中的不相符合的问题。而且,我在开机前的eboot 中做了个 hive 清空的处理。

网友:
ok 确实是该问题,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