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显示问题

楼主(2010-02-08):
图片显示问题
我现在图片可以显示了,是在Onpaint函数里显示的,直接画了窗体上的。如果我想显示比我大的图怎么办?
我希望通过滑动条来显示?
MFC不熟,谢谢指导,我加了滑动条,但滑动没效果的
图片

网友A: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你先创建一个兼容内存,然后把图画到兼容的BMP里,这都有API,你可以找,然后根据大小,你可以按照你的滚动条的滚动范围来移动加载的左上坐标值。这样就出来了。那个直接加滚动条,不是每种情况下都可以用的。

网友B:
根据滚动条滚动的数值,算出对应图片的rect,在把这个rect bitblt至一个memDC上,Onpaint负责把这个memDC bitblt至DC即可。

网友C:
谢谢楼上的,窗体自带滚动条和手工加的滚动条有什么区别,用哪个好一点呢

网友D:
哪个兄弟有这个的实例啊,介绍一下也行啊,急啊,搞完明天回家啊

网友E:
你是SID还是对话框,SDI让view基于scrollview类就行了。
对话框的话得自行处理滚动。

网友F:
楼主,看我回复另外一个朋友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