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技术

楼主:
   单片机的经典电路时咋样的呀,希望大家给点建议啊。最好给个protel 99se的看看。

网友:
大家给点有用点的哈,实用型的。

网友A:
要说经典电路估计就是跑马灯了

网友B:
经典电路就是最小系统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说经典电路估计就是跑马灯了

同意。。

网友:
不同型号的CPU电路不一样的,只能找来一个电路自己参考着改改,跑马灯是最基础的IO程序,研究研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典电路就是最小系统呀!!!!!

以前有些非常简单的MCU,一般都会把外围设备做在单片机的板子。

现在很多MCU和ARM斗基本复杂化。
后续都是MCU、ARM的最小系统做子卡,然后插在大板上,从而实现更丰富的功能。

至于楼主想要的原理图,网上很很多,你自己搜索下吧、

如果还是没找到,QQ:604914729

网友:
引用楼主 tangweiwu 的回复:
单片机的经典电路时咋样的呀,希望大家给点建议啊。最好给个protel 99se的看看。

看空调,微波炉等等产品的维修图

网友:
做个keyboard控制的发光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振荡器+MCU+电源 就能跑代码了

网友:
en ,网上资源也有的嘛。

网友:
你先选择下那个类型的单片机。现在挺多的你可以选择一种。然后在搭个最小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