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关于ARM 最最最 基础 、低层、非常重要的问题

楼主:
通过OEMaddressTable可以看出,连接ARM处理器的外设都分配了不同的物理地址
根据ARM的内存控制器设计,将0X4800_0000到0x5fff_ffff定为片内外设寄存器的物理地址
(也就是ARM处理器中的寄存器地址)
然后又分了8个bank(0x0000_0000~0x3fff_ffff): bank0~bank7.每个bank都有一个nGCSx对应
nGCSx被叫做片选,通过ARM处理器(如2410)的内存控制器的物理地址分配图可以看出:0x0000_0000~0x05ff_ffff为Norflash
0x3000_0000~0x4000_0000为SDRAM,其他的都是SROM
请问:
1、ARM处理器只有有限的数据线,地址线,连接到很多个外设上,通过片选选定当前是哪个芯片与数据线连接着,这些可以理解
   但是ARM处理器上的地址线是做什么的???跟OEMaddressTable中的物理地址,和ARM的内存控制器分配的地址,和片选地址
   都有什么关系??

2、为什么nGCS3(0x1800_0000~0x2000_0000)被定义为CS8900的片选,从nGSC0~nGSC5都被定义为SROM,是不是这6个bank是
   可以随便定义连接到任何外设的
3、什么类型的外设需要通过bank控制?
4、这些物理地址哪些是反映硬件电路如何连接外设与CPU的:
    OEMaddressTable中的物理地址、bank0~bank8的物理地址、nGCSx的片选地址、还有处理器上的地址线ADDR[xy..0]

请了解这方面的高手帮助讲解一下!谢谢啦!

网友:
2440/2410

这些是哈佛结构的了

地址线和数据线分离的。

这个片选嘛,低电平有效。

这些ARM使用的总线,他们就是这么设计的,因为这些总线协议太复杂了,我也没有打算去了解怎么实现
只知道往地址线上上送数据,他就会达到目的。

哈哈,有了解的讲讲啊。

ARM规定了哪个片选对应哪个基地址,改不了的。

不过哪个片选选接什么外设还是可以选择的。除非那个片选刚好有个内存控制器等特殊的东西。

总之这玩意人家都做好了,我们就照着用,我们就充当工匠的角色。

内存映射表就是根据片选的物理地址和虚拟地址来对应的。

还有wince下普遍是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之间有0x80000000只差的关系。你仔细瞧瞧就明白了,
以前我一直以为虚拟地址是固定的,其实不是这样,是可以改变的,就像PXA270和2440就不太一样。
甚至在bootloader上有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相等的猛例子都有。

我这样说,不知道对你有帮助没有?

网友:
几乎没有

网友:
关于OEMADDresstable

网上很多说明。你看看吧。

你是想了解为什么这么做还是ARM的总线协议

如果是后者无能为力。

网友:
坐等了解的人解惑!

网友:
我的DM9000用的是nCS2,USB用的是nCS1。
在驱动中,是通过操作nCS的地址来操作硬件的。
其他太理论的东东就说不清楚了。

网友:
arm底层的东西可以看看那本好像叫ARM程序设计的书啊

网友:
我是来接分的,顺便扯一下:
1、地址线就是取地址的呗,这个片选应该属于地址线。
2、我觉得这个定义成片选,是因为cpu外界的储存设备类型太多,访问的时钟、频率都是不同的,因而通过片选来区分,设置对应的bank的寄存器,让CPU知道这个bank上面是rom还是ram,我该怎么样去访问。
3、见上
4、查具体cpu的datasheet

网友:
顶一楼,基本都说了,楼主给点分。。。

网友:
牛人来帮忙解释下啊
谢谢,想学习下

网友:
1. 地址线上输出物理地址,bank选择pin nGCSx 可以看成地址线的一部分
2. 不同的bank接不同种类的设备,这些设备的特点是都是总线设备,就是有地址线和数据线;但是不同类型bank可以接的设备的时序不同,srom/sram是静态存储设备,是时序最简单的存储设备,连8051单片机都可以支持.有些bank比如2440的bank6/7就可以接sdram这种时序复杂点的设备.总线时序符合sram的设备可以接在任何一个支持该时序的bank上
3. 拥有地址线和数据线的总线类设备
4. 这个是硬件规定好的

网友:
确实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ARM处理器上的地址线是做什么的???

会接nor flash吗??实际上,那几条bank控制线,是最高三位地址的译码结果,三星这么做是方便你接外设的时候好接片选控制脚,如果没有这些bank而是将这三位地址直接引出,你也要知道怎么用地址线来产生片选。

2. 这些片选你可以用它连接到任何外设,三星这么定义是因为内部存储器地址映射的时候做了些规定,比如如果你想从nor flash起动,那么你的代码就必需放在0x00000000开始处,这时候你的nor flash片选只能接nCS0。
3.几乎任何外设都需要bnak,这里bank是片选,是由地址线产生的。当然,如果地址空间足够分配的话你并不需要译码,你可以直接接一条地址线到外设的片选端,实际中大多数情况就是这样。
4.如果你扩散了很多外设,这些外设的低地址都是连到一起的,只有片选要单独连,而这些片选也是用地址线译码出来的。

网友:
补充2.如果你不需要从nor flah启动,只是用它来存放一些数据,那么理论上你的nor flash可以随便接到任何一个nCS,只要不影响其它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