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固的错误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楼主:
大家好
小弟初学,用的是三星的2440,遇到如下错误
BUILD: [01:0000000045:ERRORE]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E:\WINCE500\platform\new2440\lib\ARMV4I\debug\cardserv.lib'
BUILD: [01:0000000047:ERRORE] NMAKE.EXE   -i -c BUILDMSG=Stop.  NOLINK=1 NOPASS0=1 failed - rc = 2

我想知道PB是如何编译的,也就是那一个步骤是在编译这个库文件,我可不可以修改或如何修改使编译过程不在编译这个库

其实这个是一个驱动pcmcia要用的库吧,这是驱动文件夹下,源文件中的一段
SOURCELIBS=$(_TARGETPLATROOT)\lib\$(_CPUINDPATH)\cardserv.lib \
           $(_TARGETPLATROOT)\lib\$(_CPUINDPATH)\drvlib.lib

这个pcmcia驱动我可以删除吗?如何删除?

还有,清高人指点PB编译系统的过程,涉及到的文件及其作用,这个可能有点多,提供资料连接也可,最好是介绍几本系统的书籍,万分感谢!

网友A:
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9/02/10/3873204.aspx
——如何删除驱动,我刚写的。咋就不Google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9/02/10/3873204.aspx
——如何删除驱动,我刚写的。咋就不Google一下呢。

我看了,也在sourse和dirs文件里做了改动,但又有错误啊.我想知道pb为什么不知道如何编译那个库,有人说路径错了,那我是不是要修改路径呢?

网友:
我在platform.bib下这样处理的
;IF BSP_NOPCMCIA !
;        pcmcia.dll                                $(_FLATRELEASEDIR)\pcmcia.dll                        NK        SH
;ENDIF END_NOPCMCIA !

在E:\WINCE500\PLATFORM\new2440\DRIVERS\dirs文件中删除了\pcmcia

编译后原错误仍存在

网友:
把你的build.dat全部删除。
估计这些配置文件还记得这个,还要编译器之强要记得清除否则还是老的东西在。
不信你新建一个工程试试

网友:
还要编译器之前要记得清除
否则还是老的东西在

网友:
很多是我们操作不当引起的。

网友B:
令人头疼的是,改了那个错误又出现新的
BUILD: [01:0000000169:ERRORE]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F:\wince5project\test1\WINCE500\new2440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Ndis.lib'
BUILD: [01:0000000171:ERRORE] NMAKE.EXE   -i -c BUILDMSG=Stop.  NOLINK=1 NOPASS0=1 failed - rc = 2

我还是没有找到出现这种错误的本质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令人头疼的是,改了那个错误又出现新的
BUILD: [01:0000000169:ERRORE]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F:\wince5project\test1\WINCE500\new2440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Ndis.lib'
BUILD: [01:0000000171:ERRORE] NMAKE.EXE  -i -c BUILDMSG=Stop.  NOLINK=1 NOPASS0=1 failed - rc = 2

我还是没有找到出现这种错误的本质原因

这个估计是你没有生成Ndis.lib,不知道你更新PB了吗?PB补丁要打上

网友B:
不是没有生成,我找到了,问题是错误提示找不到的文件夹和我找到的库存放文件夹不一致,错误提示文件夹是F:\wince5project\test1\WINCE500\new2440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Ndis.lib
而我在F:\wince5project\test1\WINCE500\new2440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debug\文件夹下找到了Ndis.lib,这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没有生成,我找到了,问题是错误提示找不到的文件夹和我找到的库存放文件夹不一致,错误提示文件夹是F:\wince5project\test1\WINCE500\new2440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Ndis.lib
而我在F:\wince5project\test1\WINCE500\new2440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debug\文件夹下找到了Ndis.lib,这是为什么?

最好别装在别的盘,否则后患挺多的。
还有,你真的挺神奇啊。自己建立了个文件夹啊。

我一般是默认的路径,从来不改动

C:\WINCE500\PBWorkspaces

哈哈,重装,按照默认的来做吧。这样麻烦少

网友:
你能讲讲自己编写的驱动文件和BSP本身带的驱动文件有什么不同吗?
还有为什么有的库是动态的,有的是静态的?
ParameterView选项中的那些文件夹下的文件,如common files文件夹下的文件在系统中中与什么作用,我们可以编辑吗?什么情况下需要编辑,可以编辑?

呵呵,问题有点多.你刚开始是怎么学的呢?有好的书推荐吗?

网友:
我之前用的是debug模式,后来改成了release模式,错误没了,不知道为什么.有待以后发现

网友:
i have a temporarily solution
C:\WINCE500\PLATFORM\mini2440\Src\Drivers\dm9000\source
replace [debug] with [retail]
but my problem is that in this case, release version come across some probl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