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实现两个vxworks系统之间的FTP传输,为何1M以上的文件会出现异常?

楼主:
 各位高手:
本人工作中要实现如下的功能,在两个vxworks系统中进行FTP传输,
我采取的方案是:
server端:使用系统自己启动的FtpdTask. 系统BSP启动后会调用FtpdInit(..)启动此任务,使用FtpdDelete可删除
    server启动后 我需要自己写程序把client的用户名和密码注册给server,分别使用loginUserAdd和      loginDefaultEncrypt实现

client端:使用ftpXfer等函数连接server并从server的flash上下载或上传文件,连接时候,需要向ftpXfer传入server的ip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从server上向client下载1M以下的文件是可以的 没问题
但超过1M的文件会造成server端的任务数据越结 控制台提示data access..后面还有一堆地址的信息

哪位高手可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啊 这是系统的问题还是我需要向系统设置什么东西呢?请帮忙!谢谢啦

网友:
估计是访问了非法内存,呵呵

网友:
我现在client没有用自己写的程序
直接使用windows下cmd里面的ftp命令进行连接
连接成功了
用户名和密码也可以用
ls也可以看到文件
1M以下的文件可以传
1M以上的文件还是造成了data access
咋整?

网友:
可以从下面几点考虑:
1. FtpdTask任务的堆栈能不能设大点
2. 将vxworks本身的网络协议栈的缓存设大点,vxworks的工程里可以设置

网友:
今天试了很多次,发现:
1.1M以上的文件也可以传,今天传了个9M的文件都可以
2.有的1M以上的文件就传不成,我今天把两个不同文件名,但相同大小的约5M多的文件放在flash上,一个成功,一个不成功.奇怪了 ,但是找不到不成功的原因
3.有的文件可以传成功,但是和最开始下载下去的文件一对比,有几行的数据产生了变化

大多数时候可以成功,大家可以试试 ,做法:
1.BSP要INCLUDE_FTP_SERVER,这样上电后可以启动ftpdTask任务
2.写一个小程序,调用loginUserAdd和loginDefaultEncrypt把你ftp的用户名和密码通知给ftpdTask任务
3.使用windows cmd下的ftp命令 从板卡flash中取文件(ftp连接后要输入上一步中注册的用户名和密码)

网友:
我觉得跟你自己的实现代码有关,可能处理的不干净,比如内存分配/释放、指针访问等, 至于vxworks的ftp协议栈处理是没有问题的,还大点的文件都试过。

网友:
注意一下传文件用ftp的bin模式,不要用文本模式
本身的ftp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起码我在虚拟内存盘上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恩,不错,谢谢楼主及各位高手分享。我也了解了下vxworks下的FTP使用。

网友:
你查看一下那个ftp函数代码,是不是使用的sftp协议?

网友:
我也是两个VXWORKS系统,FtpHookup函数可以成功,可是FtpLogin函数为什么不成功呢,通过WINDOWS得IE可以登陆上去

请高手帮忙想想会是什么原因造成得,在线等,急啊

网友:
我的也是两个VXWORKS系统,想从一个系统登陆到另外一个系统,ftpHookup()成功,可是随下得ftpLogin()确不成功

但是通过WIN得IE可以登陆上去,请大侠帮我想想失败原因啊,错误码errno是32,在线等,急啊!!!

网友:
你用DFTP看下吧,FTP是tcp方式的,DFTP是udp方式,可能可以避免下这个问题
今天看到你留言了,以前遇到FTP有问题,但是和这个问题不一样的
实在不行的话,自己写个socket,一边为server,一边为client,自己将文件读了传过去
不过这个方法好像不打可取

网友:
不好意思,是TFTP,不是DF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