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 和 pc同步问题

楼主(2010-03-02):
wince 和 pc同步问题
我的设备每次启动后与pc机通过USB连接都会提示连接无效
我发现控制面板->PC连接属性里面没有"USB Socket"选项
必须进入我的设备->windows->启动->运行USBSync后,PC连接属性才有此选项.由此可以跟PC机同步了
我想每次启动自动同步不想这么麻烦.请问如何修改Pb?
设备
控制面板
Socket
wince

网友:
改注册表设置就行了 你把“我发现控制面板->PC连接属性里面没有"USB Socket"选项 ”
选中和没有选中对比一下 就知道改哪个地方了!

网友A:
楼上说的有道理,这个应该是被别人特意定制过的。
改注册表试试看。。。

网友:
改注册表是王道,也是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