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变频器多段速

楼主:
小弟对变频器了解甚少,大概知道对变频器的多段速控制可采用变频器外接端子,如:

频率指令1  (30.30HZ)        OFF        OFF
频率指令2  (50.71HZ)        ON        OFF
频率指令3  (33.00HZ)        OFF        ON
频率指令4  (81.00HZ)        ON        ON

但是对单片机程序就不知道怎么下手 ,请各位赐教!!

网友:
直流变频
交流先整流滤波变直流,用单片机控制3对管子的导通频率,再把直流变交流。

网友:
不明真相的群众围观中···

网友:
谢谢楼上的 , 变频器、电机我已经买好了。  就是不太了解单片机程序应该怎么控制

网友:
PS:这个程序怎么写?

网友A:
可以通过485通信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485通信控制
你说的没错,还可以通过RS232通讯控制,但是这个可不是对于我一个初学单片机的小弟能搞定的,还是利用变频器的外接端子比较简单一些

网友:
你的变频器 应该有相关的 技术和控制指令手册吧.

看看手册上,需要采用UART或RS232 送什么样格式的指令,来对进行控制啊。

另外楼主能 弄到相关参考的代码吗?

网友B:
最简单就是控制变频器的几个端子的ON/OFF,用单片机写个简单的程序控制继电器的通断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就是控制变频器的几个端子的ON/OFF,用单片机写个简单的程序控制继电器的通断就OK.

是否可以直接用单片机控制变频器端子的开关?不要继电器?

网友:
如果变频器有模拟电压给定方式(+-10V),可以通过分压器(像波段开关)来分段调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就是控制变频器的几个端子的ON/OFF,用单片机写个简单的程序控制继电器的通断就OK.

是否可以直接用单片机控制变频器端子的开关?不要继电器?

肯定得用继电器。可以考虑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就是控制变频器的几个端子的ON/OFF,用单片机写个简单的程序控制继电器的通断就OK.

是否可以直接用单片机控制变频器端子的开关?不要继电器?

肯定得用继电器。可以考虑用固态继电器。

我也是这么打算的,如果一定要用继电器那么固态继电器是首选,只是我见过日本的一台设备只是通过单片机
控制变频器端子的OFF\ON  真的奇怪,单片机怎么可以实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485通信控制
你说的没错,还可以通过RS232通讯控制,但是这个可不是对于我一个初学单片机的小弟能搞定的,还是利用变频器的外接端子比较简单一些

串口通信控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难,而且控制更加灵活,更加强大
为了后面的一些应用,就当是学习一下嘛

直接控制端子的方法没有用过
你多看看手册,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就是控制变频器的几个端子的ON/OFF,用单片机写个简单的程序控制继电器的通断就OK.

是否可以直接用单片机控制变频器端子的开关?不要继电器?

肯定得用继电器。可以考虑用固态继电器。

我也是这么打算的,如果一定要用继电……

得看人家设备里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单片机?什么品牌型号的变频器?端子是什么结构?

网友C:
各位大侠,两个光电开关感应到东西,继电器动作,如果其中一个感应到,继电器不动作,  这个程序改怎么写啊?  我试过    if(key1==0,key2==0)
                        ssr2=0;
                else
                        ssr2=1;
但是这样的结果是  只要有一个感应到,继电器就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位大侠,两个光电开关感应到东西,继电器动作,如果其中一个感应到,继电器不动作, 这个程序改怎么写啊? 我试过 if(key1==0,key2==0)
ssr2=0;
else
ssr2=1;
但是这样的结果是 只要有一个感应到,继电器就动作。

if((key1&&key2)==1)
ssr2=1;
else
ssr2=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各位大侠,两个光电开关感应到东西,继电器动作,如果其中一个感应到,继电器不动作, 这个程序改怎么写啊? 我试过 if(key1==0,key2==0)
ssr2=0;
else
ssr2=1;
但是这样的结果是 只要有一个感应到,继电器就动作。

if((key1&&key2)==1)
ssr2=1;
else……

谢谢楼上的,可是你我按照你的方法,结果是只要我感应到其中一个,继电器就动作了。我要的是2个同时感应到才动作,缺1个就不动作

网友:
if((key1&&key2)==1)
ssr2=1;
else……

好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各位大侠,两个光电开关感应到东西,继电器动作,如果其中一个感应到,继电器不动作, 这个程序改怎么写啊? 我试过 if(key1==0,key2==0)
ssr2=0;
else
ssr2=1;
但是这样的结果是 只要有一个感应到,继电器就动作。

if((key1&amp……

是吗?你的端口定义是什么?我假设感应到为“1”,继电器动作是“ssr2=1”。是不是反了?

假如感应到为“0”,继电器动作是“ssr2=0", 程序应该是:
if((key1|key2)==0)
ssr2=0;
else
ssr2=1;

网友:
可以这样写:if(key1==0&&key2==0)
  ssr2=0;
else
ssr2=1;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各位大侠,两个光电开关感应到东西,继电器动作,如果其中一个感应到,继电器不动作, 这个程序改怎么写啊? 我试过 if(key1==0,key2==0)
ssr2=0;
else
ssr2=1;
但是这样的结果是 只要有一个感应到,继电器……

楼上的果真厉害! 按照你后来的方法可行!! 不过又碰到一个新的问题

网友C:
是这样的:共有固态继电器、光电开关各4个。 理论上:
第一  感应到第1个光电开关,SSR1动作
第二  感应到第1个与第2个开关,SSR2动作  且SSR1断开不动作
(按照楼上大侠的方法,能满足第二点,不能满足第一点)
第三  感应到第2个光电开关,SSR1、SST2都动作
第四  感应到第2个与第3个开关,SSR3动作  且SSR1、2都不动作

网友:
19楼的大侠方法也可以实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的:共有固态继电器、光电开关各4个。 理论上:
第一 感应到第1个光电开关,SSR1动作
第二 感应到第1个与第2个开关,SSR2动作 且SSR1断开不动作
(按照楼上大侠的方法,能满足第二点,不能满足第一点)
第三 感应到第2个光电开关,SSR1、SST2都动作
第四 感应到第2个与第3个开关,SSR3动作 且SSR1、2都不动作

把开关和继电器接的端口号列出来,用组合逻辑的方式做简单些。

网友C:
sbit ssr1=P1^0;
sbit ssr2=P1^1;
sbit ssr3=P1^2;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sbit key3=P3^6;
sbit key4=P3^7;

网友:
引用 网友C:
sbit ssr1=P1^0;
sbit ssr2=P1^1;
sbit ssr3=P1^2;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sbit key3=P3^6;
sbit key4=P3^7;

假设P1和P3其他的口都不接别的东西了。

P1=0xff;
p3=0xff;

if(P3==0xef)
  p1=0xfe;
else
  if(p3==0xcf)
    p1=0xfd;
  else
    if(p3==0x6f)
      p1=0xfc;
    else
      if(p3==0x9f)
         p1=0xfb;
大致是这个思路,用switch也行。进制转换你检查一下。

网友:
P1=0xff;
p3=0xff;

if(P3==0xef)
  p1=0xfe;
else
  if(p3==0xcf)
    p1=0xfd;
  else
    if(p3==0xdf)
      p1=0xfc;
    else
      if(p3==0x9f)
        p1=0xfb;

网友:
27楼大侠:  xmjulytiger   真的好感谢你!!
我马上试下

网友:
楼上方法  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