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 关于8位微控制器的波特率问题?

楼主:
微控制器是MC9S08QG8使用的是内部晶振。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程序下载到板子上在线调试的时候,通过串口来校验接收和发送数据是没问题,完全正确的。

然后撤掉 USB multilink。板子断电后重新上电,就发现需要重新调整SCI的设置的值。尤其是比如:3个一模一样的板子,可能一个需要SCI需要设置成72H,才能正确收发数据;一个要设置成72H,另一个要设置成79H。才能正确收发数据。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但是在线调试的时候3个板子可以用同一个SCI值就可以正常收发数据的。

不知道什么地方出问题?

还请懂的讲解一下。

不好意思我好像没积分,帮我解决了问题我一定会补上的。

网友:
首先确定理论上应该设置多少。usb multilink不是很熟, 看看这个BDM是从哪里取电的。
按你说的现象应该是电源或者时钟引起的问题,自己测量一下。
时钟还要看看PLL是否工作稳定,一般来说,不要把PLL设置得让CPU工作到芯片手册上说的最高的频率,因为如果PLL电路参数不很恰当的话,时钟就不会很稳定。

网友:
USB Multilink是仿真器。波特率需要设成9600.但是感觉老是设不准。
你说的PLL不懂,在QG8中是指的FLL吧?现在选择的是内部总线时钟8M。
昨天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得出结论是:在线调试的时候是BDC模块的时钟在起作用,独立运行时是ICS模块的时钟在起作用。
还有,现在选择的是最高频率。也许这方面也是原因。

网友:
其实我对MC9S08芯片不熟悉,对MC9S12倒是有些经验。

我大致看了一下芯片手册,BDC模块的时钟也可以选择来自ICS模块,你说的时钟源不同可能有道理。 另外建议你刚开始的时候不要启用用FLL(PLL),我想缺省的配置应该没启用的。

网友:
不好意思,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论坛的网页切换很慢。

9S08的使用FLL内部模式是默认模式,ICS提供一个来自内部参考时钟控制的FLL得到的时钟。BDC时钟从FLL得到。这个就不懂了,时钟源是一样的啊?

另外,想请教一下,如果使用定时器中断的话,但是只能用8位定时器模式,但是我又想定时时间达到20S,这个软件是否是可以实现的,主要是要用汇编实现,就有点麻烦,犯晕。还请赐教,谢谢!

网友:
那依你这么说不应该是时钟不同引起的问题。
如果你想实现20s定时, 只要软件计数就可以了,比如100ms的定时中断,连续软件计数20次中断就是20s。汇编不熟,自己可以看看芯片手册吧。

网友:
www.01zg.com 周工开发网,专业的嵌入式交流平台!

网友:
内部时钟误差很大,当使用在通讯时,会有问题,我遇到过,后来使用外部时钟或使用内部时钟,进行自校准也可以;因为下载时,下载程序就是进行了校准,所以没有问题。

网友:
因为下载时,下载程序就是进行了校准,所以没有问题。??

既然在下载的时候已经校准了,那为什么独立运行时就不一样了?

使用内部时钟自校准的话,是不是得单独针对具体的某个芯片。在批量烧录的时候,还可以这样做吗?

网友:
估计7楼说的是程序里面需要校准时钟,而下载的时候是由BDM相关的软硬件完成了自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