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ISP下载线

楼主:
自制的一块USBISP下载线
接口电路是用mega8来做的
然后用一个并口下载器来向其烧写程序(并口下载线是买的)
用的软件是ponyprog2000
安装完ponyprog2000后进行并口下载线联机测试 所选参数为:
parallel  AVR ISP I/O LPT1
BIOS中并口使能选项分别试过ECP、EPP、ECP+EPP
计算机是ASUS A6的笔记本
测试结果却总是Test Failed
请各位做过USBISP或并口下载线的前辈们给我提一些建议
非常感谢

网友:
你要看一下你买的并口连续与你软件配置有没有一致
另外,现在的笔记本还有并口吗?那个会不会是打印口呀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还有并口吗?那个会不会是打印口

对啊

网友:
LPT1   端口号是:0378~037F

网友A:
测试失败没关系!照样能写能验证。
失败的原因是并口线的连接方式与原设计的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试失败没关系!照样能写能验证。
失败的原因是并口线的连接方式与原设计的不同。

谢谢,现在我试着去写,但写的时候出现了这样一个错误:device missing or unknown device(-24)
能告诉我是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吗?

网友C:
当然不能直接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不能直接接了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现在我试着去写,但写的时候出现了这样一个错误:device missing or unknown device(-24)
能告诉我是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吗?

1,选择ISP I/O EPP
2,取反I/O 取反reset不要打勾。(?)
3,型号要选对?

网友:
现在是情况是这样了:我手工焊了个并口下载线,测试已经通过,TEST OK!
但之后执行多数命令(如command-->erase、write、read、verify、program)都提示:device missing or unknown device(-24)!

网友D:
你的mega8做好外加一个晶振。4m以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mega8做好外加一个晶振。4m以上的!

您是指再加一个晶振还是其他意思/
mega8的USBISP下载线接口电路中已经有了一个12M的晶振了

网友:
你USB转的并口吧?
直接选USB

网友:
帮自己顶一下,捣鼓了一天,现在终于把固件给写进mega8里头了。
但新问题又出现了,计算机识别新设备时总是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
补充:我试着换过几个不同的固件,也试着下载了几个USBISP的USB驱动,但都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M8的USBISP是用12M晶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我试着换过几个不同的固件,也试着下载了几个USBISP的USB驱动,但都解决不了问题。

灯有没有亮起来?
熔丝配置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灯有没有亮起来?
熔丝配置了没?

我的USBISP上面只有一个发光二极管,上电就会亮的那种。
然后熔丝们我是这样配的:CKSEL3~0为1110,SUT1~0为10。
现在仍然是无法识别。我检查过电路应该没问题,然后测得1K5的那个电阻可能焊坏了,暂时还没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电阻的原因。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test\桌面\R.jpg不知道图怎么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