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f ARM 汇编

楼主:
  SECTION UND_STACK:DATA:NOROOT(3)
        SECTION ABT_STACK:DATA:NOROOT(3)
        SECTION IRQ_STACK:DATA:NOROOT(3)
        SECTION FIQ_STACK:DATA:NOROOT(3)
        SECTION SVC_STACK:DATA:NOROOT(3)
        SECTION .text:CODE:NOROOT(2)

请问,最后的 NOROOT(3) NOROOT(2) 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flag NOROOT, ROOT
NOROOT means that the section fragment is discarded by the linker if
no symbols in this section fragment are referred to. Normally, all
section fragments except startup code and interrupt vectors should set
this flag. The default mode is ROOT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section
fragment must not be discarded.